这个轴的尺寸怎么保证

楼主(2015-02-04):
请问一下,途中红圈内的尺寸怎么保证,我现在是加工其中一头之后用卡尺量剩下的长度,然后在反尺寸,感觉有点麻烦,而且测量误差也大。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小批量

网友:
这个尺寸本就容许你放那么大的公差,你还不能保证》。。。。。

网友A:
主轴里塞个东西,中间空的,能顶住直径30的轴肩。试车完就可以批量车了。这样只车轴肩长度,对之前加工好的尺寸也不会有影响

网友B:
用软卡爪加持轴间定位,单独加工这个长度,切刀定位切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里塞个东西,中间空的,能顶住直径30的轴肩。试车完就可以批量车了。这样只车轴肩长度,对之前加工好的 ...

如果用塞东西的方法,夹紧后找正工件后会不会定位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卡爪加持轴间定位,单独加工这个长度,切刀定位切保证。

卡爪夹紧车好的一端,用卡爪端面定位30直径端面,用顶尖顶住另一头,加工另外一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塞东西的方法,夹紧后找正工件后会不会定位跑了?

不会。用尼龙做塞子,塞在主轴后面锥孔上。锥度车得好的话,出乎你想象的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卡爪夹紧车好的一端,用卡爪端面定位30直径端面,用顶尖顶住另一头,加工另外一端吗?

( ⊙ o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o ⊙ )是的

用切刀单独加工所有工件的这个尺寸,

网友:
同意四楼方法

网友:
看你是什么车床,数控就一次做出来啊

网友:
这个难度就是你调试的时候要把握好尺寸,应该不难,,,,向楼上朋友说的方法也可以,就是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