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钢材焊接性能好而且高温(300-500度)变形少

楼主(2015-02-04):
现在要做一些焊接工装,形状很简单。主要是用圆钢棒焊的,以前厂里有些工装是用Q235、45#、316不锈钢焊接的。想请教下各位大侠这几种材料哪种焊接后受高温变形少。哪种常用、普通材料能满足焊接工装高温变形少的使用要求。还是一定需要耐热合金钢15CrMo\12CrMoV\4Cr9Si2\4Cr10Si2Mo等。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这个得有经验得人才会知道吧。
按我们笨想,就是用合金耐热钢了。

网友A:
这是自相矛盾的问题,只能选择合适的低合金钢,,,,,,

网友B:
没明白到底想问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到底想问什么问题

抱歉,我可能说的不够明白,其实主要就是想问下,做需要耐高温、变形少的焊接工装,哪些材料合适而且方便购买、成本又不会太高。

网友C:
变形大小和你的焊接工艺有直接关系,会焊接和不会焊接差距很大。什么金属材料急冷急热都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相矛盾的问题,只能选择合适的低合金钢,,,,,,

大侠说的对,确实是个自相矛盾的问题,不然为什么要发明出合金钢。可现实问题是耐热合金钢圆棒可能不好买,只有45#、A3钢冷拉圆棒好买些,用45#的话焊后强度虽然好点,可是焊接应力大,焊接时变形也大。用A3钢棒的话焊接时应力是小,也容易焊接,可是长期经过高温烤能不能受的了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所以想向社区的各位大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形大小和你的焊接工艺有直接关系,会焊接和不会焊接差距很大。什么金属材料急冷急热都变形。

我不担心焊接时的变形,主要担心焊接后长期受高温烘烤后的变形量心里没底,所以想请教下大侠。使用过程中以及焊接过程是不会急冷的 ,采用氩弧焊焊接。

网友C:
200-300度问题不大,焊接后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300度问题不大,焊接后退火。

属于自动焊接机上面的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