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证一个面与另一个面在同一平面上,该用什么形位公差标示

楼主(2015-02-04):
请问
要保证一个面与另一个面在同一平面上,该用什么形位公差标示,谢谢

网友A:
平面度啊!

网友B:
用两个箭头线指向两个平面,连接,标注平面度,写“共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度啊!

平面度是形状公差,不能保证两个面之间的共面关系  you  know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箭头线指向两个平面,连接,标注平面度,写“共面”。

非常感谢!

网友C:
标注平面度与平行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面度是形状公差,不能保证两个面之间的共面关系  you  know ?

大侠果然厉害,虚心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注平面度与平行度

这样不行吧,只能保证面的平面要求,以及两个面是平行关系,怎么样共面呢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两件产品,还要计算出共同的公差值

网友:
选择平面度,用细实线把要求共面的表面相连,指引线指向被测表面或在同一框格处同时引出多个指引线箭头,分别指向多个被测表面,并在公差框格内公差值后加注CZ字样。

网友D:
帮1988出个图

网友(点评):
请问,这样标的平面度怎么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帮1988出个图

大侠,你这公差值后是不是掉了CZ(公共公差带)的标注呀?不知道能不能省?

网友(点评):
我把两个面看成一个面,而对这个面提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大侠,你这公差值后是不是掉了CZ(公共公差带)的标注呀?不知道能不能省?

大侠,你这应该只表示了它们有相同的平面度公差带,没体现出共面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侠,你这应该只表示了它们有相同的平面度公差带,没体现出共面关系。

是的,没体现出来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还没答案。。。

网友F:
好好翻翻公差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好翻翻公差手册吧

非常谢谢,受教了!

网友G:
随手画的 只是个表示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表示 但我感觉这样应该可以   先设定一个基准面   然后给另个面一个平面度 参照基准面 如果允许有误差可以再后面一栏写上

网友(点评):
别说你感觉可以,翻翻手册,翻翻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随手画的 只是个表示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表示 但我感觉这样应该可以   先设定一个基准面   然后给另个面 ...

这个是平面度要求,上面已经有答案了,同样谢谢

网友(点评):
上面什么答案,根本就不是标准要求的标法,只是他感觉而已,感觉这东西算数吗,莫非你跟他一样,都是靠感觉标注的吗

网友(点评):
请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平面度要求,上面已经有答案了,同样谢谢

你逗我吗,你看不到图中的文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逗我吗,你看不到图中的文字吗

麻烦请仔细点,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1988出个图

直径固定好之后,然后打表就行了!

网友:
楼上所答都对……

网友:
楼主,也可以在图上标示出平面名称,然后在图纸下面注示,
例如:
注:平面A、B平面度,允差xxx
      平面A与B在同一平面内,允差xxx

网友:
同意3楼,机械制图教材上有明确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