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丝杆如何制作

楼主(2015-02-04):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设备的滚珠丝杠,直径目测得有150mm,高度超过12m,两根负载为粗算100kn(附带直线导轨INA,均衡倾覆力矩),速度也不快,绝不超过150KN,使用时间超过12年,

如果是您,如何制作?

1. 如何热处理,需要比较深的炉子;

2. 如何加工,能保证多少的精度?

一根下来,成本是多少?

网友A:
1,先要把坯子拿下,从精炼控制过来,到水压机开坯,锻成杆件,热处理,适合加工,别小看这个过程,越大,越长,越不好玩,大东西,有一点缺陷,都报废了,损失巨大,

2,粗加工,探伤,热处理,

3,精加工比较复杂,有大床子还好说,精度够,就没问题,假如没有大床子,就得‘接刀’,这牵扯一套复杂的测量与计算,早年都是这么玩的,是技术与手艺的完美结合,

4,表面处理其实也很复杂的,世界有许多流程,都可以用,过程是不同的,

5,其实说到这种大丝杠的技术设计,原理不难,难的是那套修正数据,就是人家当初玩第一根的时候,因为不完善而留下的修改数据,一般是买不到的,这是一个厂子吃饭的金饭碗了,

网友(点评):
8爷,如果按你的第一步就报废了,报废的零件怎么处理,留着加工小零件,还是废铁?

网友(点评):
当精炼水平不行,锻造水平不行的时候,这东西成材率非常低,要好多根坯子才成一件,报废的看怎么报废的,有些就做小件了,有些就作为废钢回炉了,这个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要把坯子拿下,从精炼控制过来,到水压机开坯,锻成杆件,热处理,适合加工,别小看这个过程,越大,越 ...

根据自己的理解说下,八爷指正补充,若用车床加工。首先得用水平仪调整导轨水平,做一根验棒,校验卡盘精度。加工过程中,由于属于细长杆类。应该反向进给加工,让轴向力指向尾座。还的用三星跟刀架。车削时会有大量的热量散发,应该及时加注切屑液,最好用弹性活顶尖。切削时,还的注意进给速度,及刀具的主偏角选择。八爷,现在旋风硬铣国内水平怎么样。

网友(点评):
哈哈,你说的挺好的,但实际情况比你说的还要复杂很多,国内玩‘大件’的,在我这里讨论全流程,像这个东西,没有10天,都说不完,主要是讨论细节,都说完了,做一个‘流程规划’。有150页,哈哈,非常复杂的事情

网友(点评):
国内旋风硬铣,基本还是处于‘玩手艺’的事情,就是那厂子里有一个‘大爷’,约见了大爷,看以前的东西,再决定用不用那大爷,有些大爷是玩小件特厉害,但没有玩大件的概念,东西大了,无法控制整体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要把坯子拿下,从精炼控制过来,到水压机开坯,锻成杆件,热处理,适合加工,别小看这个过程,越大,越 ...

几个问题:

1. 热处理肯定使用井式炉,在磨削之前,肯定要淬火,那如何处理这段从井式炉到淬液行程(由竖直到水平放置),因为工件比较细长,如果控制不好,会发生变形(温度比较高);

2.是否可以采用两刀或者多刀抵消径向力(刀具旋转,工件轴向进给);

3. 您说的“接刀”对人的眼力与手功要求以及根据实际刀型计算到相应再次加工的位置要求非常高,您见过这方面的高手,现在这种人还多吗?

4. 您能多说一些关于“修正数据”,或者相关的见解?

谢谢!

网友(点评):
大件,有一个挂架,吊着大轴的,上面是专门的起重机,不是一般起重机,那东西对速度控制有严格要求,不是随意丢到里面就是了,

网友(点评):
具体加工问题,就不是简单几句话说是或不是的问题了,重型机器厂,各自有一套工艺文件,是对于其自身设备的,比如一重与二重不同,又与北方重机不同,北方重机有一大套专门加工细长零件的设备,都是引进的,

网友(点评):
以前都是玩‘接刀’,基本算绝对手艺吧,就是厂子里无人敢惹的老八,徒弟磨刀,他操作,其它家伙在边上看,也不必多打听,你看懂就看懂了,没懂就算了,大徒弟可以得到真传,其它就算了,我薪水58时候,他们拿500

网友(点评):
修正,是德国或瑞士工程师谈判时候带的资料,设计热变性,振动对刀具与加工的影响等,你谈到一个‘茬口’,你先谈这个,把其它话题撂下,谈到一个深度,他认为你蔑视他了,他就来了情绪,上了你的‘道’就开侃

网友(点评):
哈哈,如果这玩意给我玩,只能干着急啊,还是基础与眼界差了,还得学习,开眼界啊!

网友(点评):
你还小,玩不了这类全套东西,哈哈,到我这个年纪,你就会玩了,环节特别多,你都要懂,

网友(点评):
8爷,就算到你这年纪,也要像你这样自己玩才能懂全套,一般人大概有这个机会的少

网友(点评):
只要努力玩,我相信会可以的,我就是这么玩过来的,工业这东西,你没有自己亲自玩过一次,就不可能详细知道,你玩到一个程度,人家就会拿东西来给你玩,什么条件你都可以随意提,越玩越多,越玩细致,最后就都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几个问题:

1. 热处理肯定使用井式炉,在磨削之前,肯定要淬火,那如何处理这段从井式炉到淬液行程(由 ...

如果是精密设备,还得考虑预载叠加载荷产生的热变形,丝杆单向受力与双向受力,其槽型可以不同。

网友(点评):
丝杠是基础件里面的‘高技术’,没有几个国家会玩的,就是能说一遍,也没有多少人懂,你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谈技术,就是如此,细节,你谈了,就没人再说了,不会被人搭理

楼主:
这是力士乐丝杆的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丝杠分磨制和轧制,力士乐是收购的星牌,以轧制丝杠为主。

网友(点评):
怪不得我们公司的丝杆有时候是star,有时候是力士乐呢?

网友(点评):
我们说我们公司力士乐的丝杠怎么都是扎的

楼主:
我找了一些设计计算资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下载看看。

A Study on the Ball Screw Friction Torque.pdf

analysis of a model to forecast thermal deformation of ball screw feed drive systems.pdf

Thermal Deformation Estimation for a Hollow Ball Screw.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一些设计计算资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下载看看。

拉斯特是友好的人呢,

网友(2021-08-02):
12米的丝杆?乖乖!
我只见过3米长的。
长见识了。
这价格得以十万为底来计算吧?

网友:
懂的人是真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