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5-02-04):
各位,想请教9.5毫米内孔如何加工,钻铰能达到要求么?还是要研磨?

产品是皮带轮,内孔镶轴承,材料是铝合金

好几年了,没想到这个帖子这么多人回复,这个产品最终定的是研磨,但是量太小,价格太低,谈不下来。有时候真无奈,身在战场,但却无法左右战局

网友A:
5谬钻铰肯定是不行的。铰刀一般只能控制在0.03之内,有特别处理的话1丝也是可以。

网友(点评):
铰孔精度也就1丝,还是研磨吧

网友A:
感觉公差设得太小了点。这里面镶的是滚针轴承吧?放到1丝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公差设得太小了点。这里面镶的是滚针轴承吧?放到1丝可能会好些

图纸国外过来的,轴承的公差也是半丝左右,产品一直是国外直接采购成品装配的,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珩铰

没接触过,要专用设备吗

网友:
人家国外设备精度最基本也是三位小数,玩是的,5位6位也有干的了的

网友:
定制钢珠挤压就可以达到

网友:
内圆磨加工就好了,0.005很简单的

网友:
批量大的话滚压或挤压,

网友:
可以保证 ,不过要用特殊工艺

网友:
可以用金刚石研磨刀研磨内孔,另外内孔为啥没有圆柱度要求

网友:
钢珠挤压轻松保证

网友:
先绞孔留量  再珩孔

网友:
学习加工方法

网友:
钻铰然后珩。

网友:
这个公差是太小了,,,,不过在数控上做的话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
研磨,珩磨可行吗?

网友:
我可以做到0.003,粗糙度0.1!加Q715552543

网友:
可以做到0.003粗糙度Ra0.1有需要加我Q715552543

网友:
坐等大侠

网友C:
钢珠挤压可以保证,挤压前孔的公差也要保证2丝内。才能保证5微米稳定。在一个厂里见过。他的材料大概是45号钢。他是先镗孔再挤压

网友:
铝合金就直接车削加工,可以达到要求!你有多少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钢珠挤压可以保证,挤压前孔的公差也要保证2丝内。才能保证5微米稳定。在一个厂里见过。他的材料大概是45号 ...

钢珠挤压应该不能达到IT5的精度等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钢珠挤压应该不能达到IT5的精度等级吧?

主要挤压前的2丝公差精度也要保证。当时厂里的老板说是6微米公差。我也没有检测过。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挤压前的2丝公差精度也要保证。当时厂里的老板说是6微米公差。我也没有检测过。应该是可以的。

嗯嗯,谢谢。

网友(2015-03-12):
線切割可以做到0.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谬钻铰肯定是不行的。铰刀一般只能控制在0.03之内,有特别处理的话1丝也是可以。

精车即可

网友:
批量大挤光刀挤压,效率极高(几秒即可),表面质量非常好(镜面),市场上接受定制的供应商比较多(一般机床展上都可以见到),价格也不是多贵

批量小的话,镗刀也可以做到(我们以前用德国马帕的刀子)

网友:
需要磨里孔

网友(2015-05-08):
硬质合金球挤孔

网友:
磨与线切割费工时,车是不能保证零点零五的公差的,还是建议楼主用挤压法,稳定,快速,就是钢珠需定做!

网友:
内圆磨加工就好了

网友:
楼主现在用什么方法了?

网友:
普通磨床可以磨出来的,形位公差也可以保证,就是磨头的材料要选择好

网友:
一般选择金刚石砂轮比较好

网友:
直接镗孔啊!

网友:
此孔可用铰珩,对于珩磨,这精度很低,一般的国产珩磨机都没有问题的。刀具定做,或修正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是的,精度高一点的车床镗削也能做了,只是用在量小一点的情况下。
批生产还的用珩磨比较好,刀具选择是要注意的问题,毕竟材料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谬钻铰肯定是不行的。铰刀一般只能控制在0.03之内,有特别处理的话1丝也是可以。

用挤压绞刀,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