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讨论ug的人似乎这么少啊。。。

楼主(2015-02-04):
为什么讨论ug的人似乎这么少啊。。。
是不是学习ug的人少?
ug并不比别的差啊,确切的说应该还比其他一些强大
不明白,求解

网友:
UG在模具方面比较适合吧

网友:
没有SW实用。我以前也用UG 功能确实强大,但做机械设计的确复杂,也没有一些好的插件。

网友(点评):
UG的强大体现在你是用盗版,当你使用正版时,就会发现,功能是花钱买的,你不买,UG就没那个功能,所以从这一点上说,UG与solidworks一样,不掏钱就没有相应的功能。

网友(点评):
反过来说,购买相应的插件后,正版的solidworks的功能不比盗版的UG少。

网友A:
SW你做个大模型,再回来说实用不实用

网友:
老人们都是这么用的,后辈们也就跟着一起用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你做个大模型,再回来说实用不实用

多大的模型,有具体参数吗,电脑硬件配置如何,软件配置如何,什么都不谈,就想抹黑Soldiworks,我真醉了

网友(点评):
同等配置的电脑,上W个零件的装配模型,你可以试试,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模型,那就别说话了

网友:
UG有很多功能非常好用。大型装配时SW的确不行了。特别是上200个零就很慢了。

网友(点评):
能否加上硬件配置的前提呢,否则会以讹会讹

网友:
现在主流是SW了

网友:
貌似国内市场占有率SolidWorks、proe、UG、CATIA。。。。这么排下来的吧。SolidWorks简单易用的口碑不是一天两天了。话说PROE比UG难学,而且UG功能比SW和proe都强大,又想想PROE和UG进入中国的时间都差不多,没道理排在proe后面啊。但是貌似proe的高管更有头脑,没打过太极都懂得借力打力。利用中国强大的、连美国都甘当小弟的盗版力量迅速占领市场,对盗版持两个标准,是想让大部分人都学PROE、用PROE,人有惰性,既然两个软件功能上差不多,何必也没必要再去学另一个。然后UG就被落下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SW正版是最便宜的。才几万块。加上它本息很容易被接受。

网友(点评):
所谓的UG功能比SW强,只是就盗版用户而言的,SW的正版插件多如牛毛,如果掏钱购买,UG不一定比SW牛,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不如SW,因为它是从Unix系统移植过来的,与windows未必很兼容

楼主:
      我以前很少在网上发帖,看了回的帖子,十分感谢大家。冒昧的在这总结一下。由于本人见识有限,有照顾不到或误导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教。(没有前后顺序之分)
UG优点:
  1.某些功能相对强大;
  2.同等配置的电脑,UG大型装配相对占优;
  3.在模具方面比较适合。
UG缺点:
  1.比较复杂,没有SW简单易用;
  2.学习上值得借鉴的前辈经验相对较少;
  3.正版价格相对较高;
  4.插件不如SW丰富,算上插件的话可能在某些方面还不如SW。
回帖大部分都是和SW作比较,所以在这总结的UG优缺点也都是和SW相比较的。
      可以看出来,UG之所以没有SW流行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两种软件本身互有优劣,很难说谁好谁坏。
      SW的价格较低,再加上简单易学,雪球越滚越大,市场占有率大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不得不说,UG还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归功于它独特的软件优势。随着SW技术和计算机性能的进步,不知道这份优势还能坚持多久。
      另外,在总结的时候有一条比较有意思,“UG功能比SW强,只是就盗版而言的”。我一时不知道该把它归为优点还是缺点,因为中国的国情实在是太特殊了。这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网友(点评):
SW跟UG没有可比性,它倆不在一个量级范围,你可以拿CATIA跟UG比一比

网友(2015-04-14):
用ug习惯了,其实都一样用。

网友:
机械的SW用的多,
UG主是模具方面,造型,分模和编程,UG在这三个方面都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