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断丝锥问题

楼主(2015-02-04):
刚性攻丝:主轴的转速在攻丝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一个:停止-正转-停止-反转的过程。攻丝到底时主轴会停止,然后反转,主轴负载增大,在这个瞬间丝锥往往容易断掉。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个人感觉是受到剪力了

网友:
要小心点.注意点会好些

网友:
反转太快,扭力太大

网友:
瞬间反转应该没问题的啊

网友:
切削屑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A:
加工什么材质?选用什么样的丝锥,等基本条件都不知道  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什么材质?选用什么样的丝锥,等基本条件都不知道  不好判断

Q345材料 ,博士螺旋槽丝锥M16 ,主轴转速300  F600,螺纹深31

网友:
引用 楼主:
Q345材料 ,博士螺旋槽丝锥M16 ,主轴转速300  F600,螺纹深31

这么大的丝锥应该不怎么容易断,转速200试试看,润滑冷却液加到位。

网友:
因为在干到底部时切屑不能被切断,反转退出时,切断铁屑,同时扭矩增大,丝锥也容易因为铁屑而卡断

网友:
退出的时候有铁销卡到了啊,别说m16的了,m48的我都断过,个人估计调质料不均匀,局部硬度太高,然后48的就断了,第二天反转敲出来了,然后改用三菱m48丝锥重新攻,刚攻到那个地方就异响,赶紧退出来了

网友(2015-11-30):
肯定是铁屑卡死造成的

网友:
扭力大了

网友:
孔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