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出来的圆角不圆怎么处理?

楼主(2015-02-04):
请教这个扫描出来的圆角不圆怎么处理?, f+ b( [$ q6 M5 d

楼主:
就这个

zmq
如果你的扫描只有一条曲线路径,那么扫描后圆的几何属性将被保留。如果还有引导线,那么扫描后圆的属性不被保留。

网友:
扫描出来的 圆角应该圆吧?你是不是图片放的太大 才不圆的?

网友:
放大的圆也不是圆的

网友(2015-04-13):
这个应该是电脑显示问题

网友:
里面应该有一个控制图形显示的。可以调成高品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