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丝杠怎么画

楼主(2015-02-04):
往复丝杠大概画画往复丝杠需要尺寸 直径 螺距 行程 总长 端部尺寸(键槽 螺纹 直径  长度)

网友:
这自己百度啊,不是难事,

楼主(2017-12-23):
丝杠尺寸 导程丝杠转一圈螺母移动的距离  头数看端部的起点线 头数*螺距 往复丝杠10*10--50--130 10*10--80--200 10*10--100--200 10*10--120--250 10*10--150--250 10*10--200--300  2020--250--460 2525--300--460  2525--400--600 2525--50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