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三维的螺旋应该如何画展?

楼主(2015-02-04):
最近温习CAD画图,想画一个三维的螺旋叶,应该如何画呢?

内径28,外径50,螺距28 ,厚度3。总长100

网友A:
为什么要用cad画

网友(点评):
那用什么软件用比较好?我这里还有soliworks,但用不会用。

网友:
用SolidWorks,直接百度怎么画就会了

网友B:
绘图-螺旋-指定中心点-指定底面半径(要减去或加上线径的二分之一)23.5-指定顶面半径23.5-指定圈高(螺距)28-指定螺旋高度(自己定)-在一端画个直径3的圆-绘图-建模-扫掠-选取直径3的圆-指定扫掠路径(点下螺旋)
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绘图-螺旋-指定中心点-指定底面半径(要减去或加上线径的二分之一)23.5-指定顶面半径23.5-指定圈高(螺距) ...

忘记上图了

网友(点评):
搞不到,能把你画这个DWG原文件发给我,看是什么情况。谢谢。281849876@qq.com

网友:
画内外牙比较折腾人。之前也弄了好久才明白,现在又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cad画

三维的用三维软件画比较好!

网友:
我把长度设成222了

网友(点评):
已经弄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