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探针可以检测料的有无吗?

楼主(2015-02-04):
普通探针可以检测产品的有无吗?怎样固定?是有胶粘?

网友:
有那种探针座 ,这种探针是用作回路导通用的,不是检测产品有无的。一般都是压在金手指,或者是检测点上面

网友:
我用过是用来通电的,嵌到零件里面,因为探针连电,用的塑料零件做支架。

检测物料有无可以用传感器呀?普通光电传感器几百块钱的。探针需要接触才可以,而且是易损件。

网友:
主要检测 通电的 探针一般都给电  ,探针头上有个台阶,打孔的时候的时候上面都有标准 一般小于台阶一点,有专门砸探针的工具,叫打套器,还有推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