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剪,哪位用过,有好的供应商么

楼主(2015-02-04):
有谁用过气剪的?类似图片的这种,是否有合适的供应商?想询问下相关参数。谢谢。

楼主:
补充下,需要剪断的工件如图所示,我询问过气剪供应商,2.5个厚,宽度16是剪不断的。
现在另做一套设备来剪断图中所示工件,宽度16,厚度2.5,材料硬塑(具体不详),各位是否有好点方案将图中所示的剪短?

网友:
买把进口的8吋斜口剪线钳(水口钳)试一下,应该剪得了。

网友:
平常就用台湾快取,好点的就用日本威威

网友:
你这个用日本威威的 直角剪刀挺好

网友:
我们用气动剪刀是剪铜线的,楼主所述工况可能不适用。杭州千和,楼主可以咨询下。

网友:
青岛前哨

网友:
受教了,还有气剪刀! 好久没来社区了,有点回到家里的感觉哈

网友:
做个冲头, 冲断算了。

网友:
弄个钢筋剪得了!

网友:
长见识  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