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溢流阀发热问题

楼主(2015-02-04):
泵站口电磁溢流阀发热是因为调的压力低还是压力高?

网友:
  是因为你通电了。

网友:
长时间带电就会发热。

网友:
压力调的低会发热,因为工作中一直溢流,溢流损失都是无用功,从而导致发热

网友:
压力调的低

网友A:
该溢流的时候没溢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溢流的时候没溢流

应该不是改溢流没溢流,没溢流只是系统压力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