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表格问题

楼主(2015-02-04):
应该说是可以用CAD表格命令画标题栏明细栏的。问题是表格行高怎么设置?可以看到行高和列高的设置是不一样的。据说行高是字高加单元格间距,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用 还是自己绘制或者导入文件

网友A:
曾经捣腾过,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捣腾过,不好用

列宽可以以mm为单位设置。但是行高不是以mm为单位设置,这就很麻烦,比如我需要行高为5mm,要在行里面写字,字高为3.5。那我该怎么设置。师道之不存惑之不解。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列宽可以以mm为单位设置。但是行高不是以mm为单位设置,这就很麻烦,比如我需要行高为5mm,要在行里面写字 ...

有个比较方便的办法,插入表格--自数据链接---在外面创建excel(当作明细表用)----插入cad。。ok,你说的那个间距我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比较方便的办法,插入表格--自数据链接---在外面创建excel(当作明细表用)----插入cad。。ok,你说的 ...

thank you all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