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不成,反受气,畅谈游泳池加热系统

楼主(2015-02-04):
昨天在去游泳馆准备游泳,由于地处江南,现阶段正是大地冰冻时节,加上平时不锻炼,一直在找一家冬天可以游泳锻炼的场所,昨天终于找到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加热系统坏掉了,没人会修,跟我扯是德国的。尼玛真想骂娘,今天上班是就在想,体育馆是06年之后建的,不是烧煤的,我估计肯定是烧电的,我想这个系统也不应该太复杂吧,热个一两度和冷个一两度又没有关系,不就是用锅炉加热,在游泳池里面各个位置放入热传感器,我觉得就是个简单的工控系统啊,热量的损失也可以计算,大家说说这个里面有复杂的东西吗?有可能我不懂,尼玛我要会修,真想把他修好,免费我游泳,哈哈

网友:
如果是用电,用蒸汽都不难,如果用热泵那就有点难了。这个东西有两种状态,1、升温状态;2、保温状态。根据升温时间可以算出升温功率;保温状态可以根据散热系数算出保温功率。水中肯定有温度传感器,才能实现自动控制。这么多水用电加热我觉得不靠谱,还有是漏电问题;用蒸汽比较划算,但必须附近有汽源;你说德国进口的,最有可能的就是热泵,比较节能,也适合这种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