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KG重的盒子用两个M4螺栓固定结实吗

楼主(2015-02-04):
是放在列车底部的,相当于挂在列车底部侧壁上,就是说两个螺栓是受剪切力的,靠谱吗?
列车底部还有振动啊

网友A:
算了下,这个剪应力很小!有振动做好防松。俺是新手,求老师傅给确切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下,这个剪应力很小!有振动做好防松。俺是新手,求老师傅给确切指点。

我也是新手!你是怎么算的啊?能教下我吗

网友:
按强度等级选螺栓吧。8.8 10.9 12.9这些都可以查到抗剪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手!你是怎么算的啊?能教下我吗

计算程序是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内置的小程序(可百度,很有用),里面也有详细的计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程序是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内置的小程序(可百度,很有用),里面也有详细的计算说明

你这个是3.0版本吗?可以安装在WIN7 64位上吗

网友:
按经验感觉不靠谱啊,强度是一方面,这个应用场合有连续的震动,要考虑螺钉被震松的风险

网友:
有震动不可靠

1.做好放松
2.尽量多个螺丝

网友:
两个M4螺丝还是比较单薄点,用M6的,加防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计算程序是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内置的小程序(可百度,很有用),里面也有详细的计算说明

请问这软件可以发发给我吗,371607483@qq.com  谢谢

网友:
一个石头砸过来会不会打飞?

网友:
你能够解决连续的震动就可以。

网友:
列车震动大,用大一倍以上的吧~~~M6螺钉不加螺纹胶在强震动的状态下几万次就松了

网友:
M4的螺栓别用在列车上,用M10以上的或者直接用铆接的。你看看车体上的票签是怎么固定的吧

网友:
有振动,放松是第一位的。计算剪切时也要考虑振动的频率和幅度。

网友:
为什么要搞那么小的螺栓?空间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软件可以发发给我吗,  谢谢

软件太大了,没法发。你百度搜索“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就行了,很多资源可以下载

网友:
两个螺丝不靠谱,而且M4的螺栓见了实物就知道了,那是相当的细,
建议四个角各一个M6螺栓,加放松螺母

网友:
随不知道你的工况,但从设计角度讲,2GK的盒子尺寸整体估算和螺钉M4的尺寸比例是失调的,应该不合适。

网友:
个人单是强度的话认为足够了,只是要做防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