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雷尼绍激光干涉仪检测遇到不解的问题

楼主(2015-02-04):
今天拿雷尼绍激光干涉仪学习一下,拿一台新车床(没打过螺补的)做试验一下,试做了好几次,反向间隙都是1.9997mm左右,中间的误差是挺规律的,就是换向时,误差就特别大,而用千分表打时,反向间隙只有0.02mm左右,在此请教一下各位高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图片为检测结果:

网友A:
只用过雷尼绍侧头,激光干涉仪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雷尼绍侧头,激光干涉仪是做什么的?

楼主这是测量丝杠的反向间隙
貌似是机床生产厂家

网友B:
你车床程序有问题,在两端停留时间短了,或者没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车床程序有问题,在两端停留时间短了,或者没停

谢谢提示,明天试一下。

网友:
你看看干涉仪上面的是mm还是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