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机的实际风量,怎么计算?风机特性如何查询?

楼主(2015-02-04):
某收尘器的风机(引风机)如下图:
已知该收尘器的阻力为1470~1770 帕,
那么用该风机,实际风机提供的风量是多少呢?
真的是21万立方米每小时?应该不是吧
据说型号中的39是比转数,又和风量和风压有什么关系呢?
名牌中的全压、流量和功率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特性曲线在哪里?
问题有点多,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查那个说明书的曲线,找工作点就可以了,

网友B:
看这边书,通风机选型实用手册,上面解释的很清楚,如果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C:
除尘器阻力加管道阻力再乘安全系数就应该约等于风机额定压力,风量就是在这个压力下的风量,实际中没那么准,控制在曲线范围的较高效率即可。
既然铭牌上有写,那么额定压力下就该达到额定风量。
比转数是风机设计时用到的模型参数,有公式的,和使用者无关。
压力*风量/风机效率/传动效率*电机容量储备系数=电机功率
特性曲线在样本或说明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尘器阻力加管道阻力再乘安全系数就应该约等于风机额定压力,风量就是在这个压力下的风量,实际中没那么准 ...

铭牌上的压力是额定压力?铭牌上的风量是额定风量?乘积和功率相去甚远啊~
我理解铭牌上的压力是所能达到的最大压力。
铭牌上的风量是风机开放时无负载时的最大风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铭牌上的压力是额定压力?铭牌上的风量是额定风量?乘积和功率相去甚远啊~
我理解铭牌上的压力是所能达 ...

确切的说是效率最高时的风量和风压。
纠正个错误,离心风机脱离管道就是你所谓的开放运行,那是超负载,而不是无负载,这样使用是不允许的,电机会因过载而发热。

网友:
用风速测量仪测下风速,然后乘以牙口的截面积,应该就是实际风量了吧,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切的说是效率最高时的风量和风压。
纠正个错误,离心风机脱离管道就是你所谓的开放运行,那是超负载, ...

学习了,多谢大侠解惑。
假如官网中的阻力增大,那么该风机输出的风量会不会降低呢?
我理解因为输出功率是一定的。官网阻力增大,风机的进口的阻力也应该增大,那么流量就会降低。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在本例中怎样计算收尘器的通过风量呢?风机的全压和收尘器的阻力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多谢大侠解惑。
假如官网中的阻力增大,那么该风机输出的风量会不会降低呢?
我理解因为输出功 ...

图中N曲线是功率曲线,可以看出是随着流量增加而升高的,并非一成不变。但流量在正常范围内是随压力升高而降低的,但不是线性关系,有个公式:Q1^2/Q2^2=P1/P2
除尘器的风量实际就是风机的风量,以我这点微末道行认为,只靠算是算不出来的,还要靠实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查那个说明书的曲线,找工作点就可以了,

楼主,您需要弄清楚静压,动压,全压;及风机的静压,动压,全压定义,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剩下的就是风机的特性曲线和管网特性曲线的匹配问题,也就是998前辈所说的工作点;
风机静压就是风机的阻力。

网友(2015-07-14):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需要弄清楚静压,动压,全压;及风机的静压,动压,全压定义,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剩下的就是 ...

风机静压就是风机的阻力,是否可以理解为风机在接入管道后,风机的静压就是风机克服管道系统阻力的能力。

网友:
查查风机设计手册一切自然明白

网友E(2016-11-12):
引用 网友B:
看这边书,通风机选型实用手册,上面解释的很清楚,如果需要可以找我!

我要,可以发我一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要,可以发我一份嘛?

加我QQ1787234017

网友(2017-11-15):
这个参数要这么大的功率??以前只觉得进口风机效率高一点,没想到高一半,250KW就可以了,这差距也太大了,运行一年能省出来好几台风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