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让我做一个自动升降桌

楼主(2015-02-04):
领导要求本人要做一张脚踏式升降桌,要求如下:升降行程:40cm    最大负载:10kg   要求不添加其他动力,只用脚踏进行抬升,达到最高点后可以快速复位,不能用液压类的东西,各位大侠,求指导啊。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A:
你知道老式的脚踏式缝纫机不知道,这个原理。

网友B:
上升用棘轮,复位用氮气弹簧。

网友:
把轮椅倒过来用。

楼主:
脚踏式升降桌

领导要求本人要做一张脚踏式升降桌,要求如下:升降行程:40cm    最大负载:10kg   要求不添加其他动力,只用脚踏进行抬升,达到最高点后可以快速复位,不能用液压类的东西,各位大侠,求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老式的脚踏式缝纫机不知道,这个原理。

我也有考虑过这个,这样脚踏机构会比较大,制作比较复杂啊!大侠能详细点吗?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升用棘轮,复位用氮气弹簧。

大侠,能详细点吗?谢谢,我要被逼死了

网友(点评):
齿条式千斤顶

网友C:
这个还做啥,理发店的那种椅子就是现成的哈!
最大负载才 10 kg,买个 理发店那种升降 脚踩的椅子;把椅子拆掉,上面做个座子就完了

网友(点评):
40厘米行程哦

网友(点评):
理发店的椅子好像也差不多

网友:
第二种方案,有现成的 老式 机械齿轮齿条 千斤顶,买个现成的改造下 okay

网友:
去看看理发馆的升降椅子,脚踏的那种。

网友D:
40cm的行程,要几次达到?就是要踩几脚?桌面的尺寸是多少?预算是多少钱?

网友(点评):
这个问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做啥,理发店的那种椅子就是现成的哈!
最大负载才 10 kg,买个 理发店那种升降 脚踩的椅子;把椅子拆 ...

牛  复杂问题简单化   还需要考虑的是行程了

网友(点评):
去理发店看看就知道 答案了

网友:
  不用液压就用气压,电动,

网友:
如果用脚踏,那需要踩几次?(应该是一次吧)用连杆机构加氮气弹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升用棘轮,复位用氮气弹簧。

高手,一步到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升用棘轮,复位用氮气弹簧。

同意,这样简单,上升我也认为是用棘轮,单向自锁

网友:
有现成的机构用现成 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这样简单,上升我也认为是用棘轮,单向自锁

如何复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cm的行程,要几次达到?就是要踩几脚?桌面的尺寸是多少?预算是多少钱?

踩一脚升3CM ,桌面40cm*40cm,预算1000左右

网友:
棘轮加齿轮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