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表面处理国内成熟吗,Clear Alodine Finished (MIL-C-5541E, Class 3)

楼主(2015-02-04):
各位前辈,小弟经验浅薄,客户图纸有个表面处理要求:
         Clear Alodine Finished (MIL-C-5541E, Class 3),对此处理工艺不是很清楚,想请问下:
1、这种处理方式的中文名称?

2、目前国内这种处理方式成熟吗?
注:材料是铝合金,经常用到的是阳极氧化。

网友A:
无色铬化膜

网友B:
没有提到RoHS限制?

网友C:
是铝材本色皮膜,汉高有专门的药水,其实国内自己生产的也有
不算很难做
至于后面的标准里应该有外观和性能的要求
你可以翻译成中文让大家参考下
俺英文比较差,翻译太吃力

网友D:
MIL-C-5541E, Class 3这不就是工艺要求么,MIL-C-5541E标准3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色铬化膜

谢谢,今天问了几家铝板加工的企业,都反馈没听过,这种处理很难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提到RoHS限制?

这个倒是忽略了。这个产品是要出口到欧美的,对RoHS要求还是很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色铬化

Chromate clear.

多谢,学习了,只是对这个应用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铝材本色皮膜,汉高有专门的药水,其实国内自己生产的也有
不算很难做
至于后面的标准里应该有外观和性 ...

找到了这部分说明

网友(点评):
这个涂层有个恶个中文名字叫阿洛丁,最早是用于飞机上的,非环保的含铬氧化皮膜,有导电性能,现在已经有环保的了,假如客户要求不是特别高,可以用本色磷酸盐皮膜替代(因为你的客人指定CLEAR)

网友(点评):
具体的你上网搜一下,不过能做这个工艺的工厂应该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L-C-5541E, Class 3这不就是工艺要求么,MIL-C-5541E标准3级要求

查了一下,这个标准不是国标,就是不知道国内可加工性怎么样

网友:
见过加工的,药水有毒,航空企业有能做的,当时我们要了点药水自己“补涂”露白处,涂完颜色没什么变化,涂的多部分位置会有点淡淡的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