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科普机器人的工作范围图的画法

楼主(2015-02-05):
如题,很多人刚刚接触机器人,经常会对机器人的工作范围和荷重图很感兴趣。
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工作范围图的画法。
主要是给新手介绍一下,高手略过。
用6轴最常见的机器人来讲,首先先确定1-6轴,每一个轴的工作范围。
其次,确定机器人的大致结构,1-6轴的尺寸图或外形结构图。
最后,也就是画工作范围的重点,工作范围图,只画到第四轴,5轴6轴不考虑。
有了以上几点,直接CAD或者其他制图软件,画几个圆,配合1-4轴的工作范围,机器人工作范围图立马就出来了。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点评):
公司限制,图片无法上传,不然给大家发一些实例了。

网友:
六轴机器人如果不算第五轴,那P点的运动范围会不会少很多啊?

网友(点评):
简单讲,臂部的空间是机器人设计空间的可达范围。而腕部自由度主要是用来调整工具或物品姿态用的。 举例。 6个自由度焊接机器人,工作空间是800mm,腕点到P点还有100(设焊枪头不考虑),那么如果焊点正好在800,无

楼主:
P点的空间应该是总空间或者叫可达空间,工作范围图一般是手腕中心点工作范围图,又叫腕点空间。
腕点空间一般是确定工作空间的大小,手部空间应该是决定的手部姿势。

楼主:
简单讲,臂部的空间是机器人设计空间的可达范围。而腕部自由度主要是用来调整工具或物品姿态用的。
举例。
6个自由度焊接机器人,工作空间是800mm,腕点到P点还有100(设焊枪头不考虑),那么如果焊点正好在800,无论我是将焊枪水平还是垂直,我都可以操作。但是如果焊点在900,如果你水平可以焊接到了,那么你垂直的时候,手腕往下,那你只能焊接到800,就够不到了。

网友:
罪过罪过,突然间发现我对P点理解是一直存在问题的,P点就是第四轴和第五轴的连接节点

网友:
p点的确定要看本体结构的类型吧,一般在第4轴或第5轴。

楼主:
这要看怎么理解了。
工作空间是机器人的工作范围,一般指末端操作器或手腕中心所能达到所有点的集合。
P点一般指可以移动到的的点,所以,就拿普通的6轴机器人来讲,P点一般是指腕部点,因为6轴机器人手部大多数用来调整手部及工件(或工具)在空间的姿态。

网友:
楼主有做机器人这方面的资料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
有是有,不过公司有限制,根本无法上传。邮箱都打不开

楼主(2015-03-16):
加点人气,赚点积分

网友:
机器人死角问题一直是个难题

网友:
真画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才行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2019-03-26):
最近决定认真学习一下机器人的知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