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 异形孔导向出现问题

楼主(2015-02-05):
solidworks2012 异形孔导向出现这种问题 求大虾帮忙解决

楼主:
公司电脑配置都是一样的,其他电脑都可以 估计是后面那条原因导致的

网友:
关掉重启SW可以

网友A:
内存不够,重新启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够,重新启动即可!!

我的是一直不能用 公司其他电脑一样配置都可以用  估计是后面那条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一直不能用 公司其他电脑一样配置都可以用  估计是后面那条原因导致的

sw这个软件还是挺吃配置的

网友:
看看路径对不对

网友:
从其不行,就直接从新装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