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块命令

楼主(2015-02-05):
自己用cad块命令制作了一个明细表,发现用块命令中线性阵列只能阵列线段,文字是无法线性阵列的,求大侠帮忙怎么让文字也能生成 ,不然自能将块打散一个个填,很蛋疼啊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工厂里应该很少有用AUTOCAD的吧。一般都会加上各种外挂或针对机械设计的二次开发版本。天河 \CAXA\AutoCAD Mechanical

网友:
用PCCAD 标件、图框、明细栏都可以直接调用,方便。

网友:
我们厂都用中望CAD,能直接生成明细表。重量都不用你自己算的

网友(2016-06-15):
转个PCCAD吧,里边都有相应的标准图框标题栏明细栏,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