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喷漆遮盖方法的相关技术

楼主(2015-02-05):
各位前辈,我转行到机械行业做QA不久,现在公司喷漆车间,在喷漆遮盖方法上,采用人工粘贴遮盖纸的方法进行局部遮盖.工作效率很低.同时对一些孔,尤其螺纹孔不进行遮盖,而采用后序手工用丝锥重新过孔的方法,常出现攻坏螺纹或孔内残留油漆残杂等问题.质量很难保证.
也曾尝试使用纸捻遮盖,但效率非常低.使用木销儿在周边喷漆时容易出现阴影区域.

个人总感觉应该有一些先进的技术改善此问题,不知其他公司是如何做的,因为是外行所以想请教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能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行业,遮喷模具应用要设计到产品的机构设计,比较麻烦
一般我们也都是采用贴美纹胶带,是比较消耗人力,大面积遮喷用专门的喷涂治具
至于圆孔,我见过的最节省的小孔用牙签,螺纹孔用配套的螺丝
也有采用橡胶塞的

楼主:
我们是机加工企业,为客户加工一些设备的机架及零部件,有些部件外露需喷漆处理,属多品种小批量的,大面积的遮盖很少,没有专门的遮盖治具。
如果哪位前辈能把一些好的遮盖治具的图片分享一下就太好了,设计治具方面我们都没有概念。
同时,也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机加工企业,为客户加工一些设备的机架及零部件,有些部件外露需喷漆处理,属多品种小批量的,大面积的遮 ...

多品种小批量一般就不太适合做遮喷治具了,
喷涂不是想象那样喷完了吧治具卸掉去烘烤
一般都是带着治具一起进烘箱,这样你治具的成本压力太大
其实遮喷治具没有合适的标准,设计的时候和喷涂的技术讨论一下
无非3点
1.好装卸
2.不能遮挡需要喷涂的区域(通过喷枪的角度和治具本身的遮挡)
3.防止溢漆(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是最难的)

俺没有图纸,俺是做表面处理的

楼主:
工作效率低是一方面,我们主要的问题是孔和螺纹孔由于遮盖不足,导致后序修理及修理带来的不良.

网友(点评):
要是方便的话,贴几个不良图片或者类似的产品图给我看看,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方法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