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无油衬套的用法?

楼主(2015-02-05):
欢迎大家说下无油衬套的用法,以前我多是用铜合金的衬套,我第一次用米思米的这个JZB 无油衬套,但是发现他的内孔公差在+0.075至+0.145,我实现测量在+0.25至+0.3,我打电话过去沟通,售后的说这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应用的,难道买来多是当隔圈的吗? 那为何不叫隔圈呢。

网友:
有可能是压入后,内孔公差就变成标称的啦

网友(点评):
压入后测量在+0.2左右。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下

网友:
忽悠你呢吧。无油轴承我也用过,不过是国产的,样本上所示,外圈与座孔为过渡配合,内圈与轴为间隙配合,过渡配合靠敲击就能进去了吧,怎么可能导致这么大的尺寸变化量

网友:
如果是压入后测量,测试下你的孔径是多少,是否为H7孔,压入前测量其外径是否为标示值。

网友:
可能产品本身不好

网友:
恭喜你 买到假货啦!

网友(点评):
不是假货,是在米思米官网上买的,他们的售后还打电话跟我说,别人用的多好好的,为何到你这就不行了,真是扯谈啊!

网友A:
内径公差这么大  还真的不知道用于什么场合的!

网友:
没用过,不是很懂无油衬套,不过猜测是不是留0.10的间隙用于形成润滑膜呢?刚启动的时候轴会与衬套发生磨损,使镶嵌在孔内的润滑物质均匀涂抹在轴的外表面,形成润滑膜。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
这一点,其实可以叫社区里面的 米思米的社友 解释一下啊,,,

网友(点评):
打电话给我的售后比较N,还扯说你的量具行不行。

网友B:
misumi用了不少,没有遇到过楼主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到是压入H7内孔后的公差,要是还不行,尺寸有问题就退货。

网友(点评):
压入后,测量内孔+0.2,他说就是这样的,那我说你这东西不能叫衬套,应该叫隔圈。

网友:
我觉得首先确保测量没问题,换个工具,换个人多测几遍。其次确保与其配合的孔是在公差范围内。这两个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

楼主:
其实我主要是想讨论下,他们生产的这种衬套的公差取这么大,应用场合应该是在那里?  有可能是我不会用,错怪他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misumi用了不少,没有遇到过楼主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到是压入H7内孔后的公差,要是还不行,尺寸有 ...

建议你@MISUMI,东西不贵,但是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MISUMI,东西不贵,但是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吧

我已经打电话投诉过了,他们的售后打电话跟我说,说我量具有问题啊,别人用的多好好的,为何到你这就不行了,真是扯谈啊!
我只想说,你这东西根本不能叫衬套,应该是隔圈。

网友(点评):
这售后的态度有问题。

网友:
间隙有点大,可能用于精度要求不高,滑动或者旋转的场合。

网友:
底孔尺寸超差!

网友:
米思米中国!

网友(2017-03-22):
很大可能是假货

网友:
压入要用专用工具!否则会变形!

网友(2017-04-27):
引用 网友A:
内径公差这么大  还真的不知道用于什么场合的!

有碰到你了。。。。。

网友(2022-10-21):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假货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