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工位自动钻床,请教

楼主(2015-02-05):
买的图纸,好多地方看不懂,给大家研究下。配合关系有点乱,右边的工位我动过,左边的没动,敢问大侠,转盘的动力是什么 ?http://yunpan.cn/cK5QC3VVwVKQ2  访问密码 c87a

网友A:
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买的?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前面问的问题

网友(点评):
图纸是在网上买的,十几块钱200多份,还有三百多份各种资料,没有那么好的售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前面问的问题

如果是在工程师手里买的,就可以叫他给你视频或者相关资料。

网友:
是不是光给订金,想自己破解,,,,,,呵呵,我想多了,,

网友(点评):
楼主别想多了,这个只是想自己买来学习研究下的

网友(点评):
电脑不行,,,没打开,sw崩溃。

网友:
还真没有看出转盘是如何动的,图纸完整吗?

网友(点评):
可能不完整吧,网上买的,也不太清楚,反正我是没找到传动的

网友:
那就自己设计呗,转盘转动这块自己设计。

网友:
图中应该是缺零件,装配关系也很乱。有可能是照着别人的图转的图纸,细节没有吃透。
看不出转盘动力源在哪,从截图看转盘下面有个类似心轴的东西,伸出三个爪,应该是固定的,
上面的转盘套在上面旋转,但是没有轴承,而且旋转的盘面和固定的部分没有轴承类零件,无间隙干摩擦。
我还有个问题,没看明白,动力头是用一条V带驱动,但是同一个主轴上面的两个带轮旋向是反的,是怎么回事。
猜想难道是拨叉拨动换向的,内部结构又看不到类似牙嵌式离合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