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是否可承受轴向载荷

楼主(2015-02-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深沟球轴承到底是否可以承受轴向载荷?

查了资料,众说不一,设计手册上说:承受轴向载荷能力很差。但是没有具体数值。性能信息里面没有轴向载荷资料
问了度娘,说:由于轴承游隙的存在,当承受轴向载荷时,会有一部分角接触轴承的特性,但是由于接触角未知,因此轴向载荷能力未知。

请教大家,有没有人见过确切的说法

多谢!

网友:
1. 深沟球轴承可以承受轴向载荷 甚至可以承受纯轴向载荷。
2. 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载荷的能力与游隙有关。

网友(点评):
0组游隙可以?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

网友:
我也好奇等着回答,有一次这么搞过,和步进电机搭配当简单分割器用,用之前挺忐忑的,结果也没出多大问题,不过还是没底

网友A:
轴承承载能力大约是径向承载能力的一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承承载能力大约是径向承载能力的一半

错误,轴向载荷与游隙及内部结构尺寸紧密相关

网友:
深沟球轴承装在轴上后,在轴承的轴向游隙范围内,可限制轴或外壳两个方向的轴向位移,因此可在双向作轴向定位。此外,该类轴承还具有一定的调心能力,当相对于外壳孔倾斜2′~10′时,仍能正常工作,但对轴承寿命有一定影响。深沟球轴承保持架多为钢板冲压浪形保持架,大型轴承多采用车制金属实体保持架。
深沟球轴承是最常用的滚动轴承。它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主要用来承受径向载荷,但当增大轴承径向游隙时,具有一定的角接触球轴承的性能,可以承受径、轴向联合载荷。在转速较高又不宜采用推力球轴承时,也可用来承受纯轴向载荷。与深沟球轴承规格尺寸相同的其它类型轴承比较,此类轴承摩擦系数小,极限转速高。但不耐冲击,不适宜承受重载荷。

网友:
00

网友(点评):
详细的建议看冈本纯三的《球轴承的设计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承载能力大约是径向承载能力的一半

这个结论有个前提,见截图,来自SKF样本。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贴图顺序反了。请先看下面一张图,再看图2。

网友(点评):
书看得好细,赞

网友:
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

网友:
冈本纯三的那本书计算过程好复杂,什么轴向游隙、径向游隙,还有角向游隙,几何推导过程倒是写得很仔细

网友(点评):
其实说到底就是计算LOAD AREA。LA越大,承载能力越大,反之就越小。如果是负的,就是典型的胡闹。

网友C:
设计上没有考虑轴向力,性能没保证,建议推力球轴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计上没有考虑轴向力,性能没保证,建议推力球轴承

推力球的极限转速比深沟球差多了;所以高速、低轴向载荷工况深沟球是很不错的选择,还便宜。

网友(点评):
Pascal 大侠给他普及下基本的3种角接触轴承内外圈的结构,及其应用场合。

网友(点评):
呵呵,书上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力球的极限转速比深沟球差多了;所以高速、低轴向载荷工况深沟球是很不错的选择,还便宜。

没错

网友:
我也来学学

网友:
恩恩,受教了

网友:
有可以承受轴向载荷的轴承,为什么非要用球轴承呢,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一定要用球轴承承受轴向力?

网友(点评):
见14楼发言。

网友(点评):
15楼图文并茂,说得更清楚。

网友:
手册上说可以承受一点点

网友:
新手。学校说了点。深沟球轴承可以承受不大的轴向力。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5-04-15):
主要承受径向载荷,承受很小的轴向载荷,弄本“滚动轴承设计原理”看看就成

网友:
不是太好用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我就做过这样的结构,因为深沟球轴承是最简单的结构,但是一般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而且承受的力不算大。

网友(2016-03-23):
这种轴承主要还是承受径向载荷可以承受较小的轴向载荷

网友:
不用深沟球,用角接触 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错误,轴向载荷与游隙及内部结构尺寸紧密相关

请教:径向游隙大的,是不是能承受更大的轴向力?

网友:
之前只知道能承受较小轴向力的条件下使用,现在看了大侠门分析,受益匪浅

网友:
拆下来的深沟轴承,满大街都有,无事拿个8磅或18磅的榔头,试着分离轴承的内外圈,增强点"感性"认知。

网友(点评):
拆散,有难度

网友(2016-04-24):
引用 网友E:
请教:径向游隙大的,是不是能承受更大的轴向力?

理论上是这样的,前提条件是沟道和钢球是正常啮合状态。
实际情况是,由于深沟球轴承的沟道深度并不深,所以,沟道的深度对轴向载荷的承受能力影响较大。

网友:
来学习的
轴向承载的我一般都用推力球轴承

网友(点评):
推力轴承能承受的最高转速有限。

网友(2016-11-15):
手册说主要承受径向载荷,也可承受少量轴向载荷。
具体的没有细说

网友(2017-05-24):
学习了,原本只要受到轴向力,一般就从圆锥滚子,推力球,调心滚子选了

网友(2018-11-22):
网上有很多的论文,可以找一下,但是感觉很复杂

网友(2019-12-14):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额定载荷,可以根据那个大致计算一下的。

网友:
观望各位师傅的观点

网友(2025-08-09):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受教了

网友:
我记得书里是说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但是相比径向载荷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