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自卸车举升机构的原理

楼主(2015-02-05):
请教下自卸车举升机构的原理是什么?
我有一曲柄连杆机构,滑块的移动行程不够大,
想看下能否借用这种实现,但不知道这种举升机构的原理什么,举升的每个角度点如何保证油缸的推力作用点在垂直状态啊?
哪位师傅指点下?
功能,就是将一水平摆放的物体绕一支点,旋转至80度左右!
或者说有其它的机构可以实现也行?
谢谢!

网友A:
图呢?怎么看也是有空间限制的感觉。。。

还有就是,举多大的重量啊?

网友:
一个三角形放大器,一对拉杆,油缸一个,还有一个前面倒过来用。

网友B:
红色的连杆饶一个方向转动绿色的固定不定 最后的效果:灰色的的连杆绕支点来回摆动

网友:
设计手册上好像有这样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怎么看也是有空间限制的感觉。。。

还有就是,举多大的重量啊?

不重啊,  80kg左右!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像自卸车的效果!
能来回就OK

网友:
找个货车看一下,不就OK了

网友:
可以搞个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连杆饶一个方向转动绿色的固定不定 最后的效果:灰色的的连杆绕支点来回摆动

谢谢!
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连杆饶一个方向转动绿色的固定不定 最后的效果:灰色的的连杆绕支点来回摆动

只要安装的时候油缸与水平成一定的的角度,水平位置的时候也能顶的起来吗?

网友:
垃圾车用的这玩意,楼主没事可以去看看

网友(2021-03-31):
找百度上的自卸车增力机构,里面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