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形o型圈有没有标准?

楼主(2015-02-05):
图示的这种腰形o型圈有没有标准件?有无相关的沟槽标准?

网友:
小学老师教过你怎么计算周长没?

网友(点评):
人家只是问有没有标准,简单回答有或者没有,复杂一点就是附上一个国标链接,或者国标标注是怎么标注的。ps:我也不知道,帮顶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是拆机器拆坏了,想到市场上买一个的。线周长相对线径比较大,GB 3452和1235等标准都没有这种规格的O型圈。如果没有标准,只能定制。但是为了一个O型圈,开模,真的划算不?

网友(点评):
你是老师?

网友:
泵体上会用到这样的o型密封,标准倒是没见过,我们直接用普通的轴用o型圈了。
槽型也是参考普通的轴用o型圈了。
想必楼主也是端面密封。

网友(点评):
正解,以前齿轮箱上面需要直径很大的o型圈,手册上没有,直接买条状的围起来用,标准参照了普通o型圈。

网友:
iphone6s上用的也是这种O型圈

网友:
没有标准吧,直接用普通O型圈就可以用啊,我用过方型的槽,也都是用的普通的O型圈,周长算好了就行啊

网友:
沟槽标准只和线径有关,可参考相同线径的O形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