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米水深下设计深海液压站,大家来谈谈看法

楼主(2015-02-05):
如果要在3000m的水深设计一个液压动力站,驱动水下设备的动作,大家有没有好点的产品可以推荐,或者好点的设计思路,设计的时候该注意什么问题?
就当作是一个技术交流讨论,大家尽可以脑洞大开,畅所欲言!

网友:
这么大的压力,可不可以用这压力直接驱动液压油动作?

网友:
三千米算深海了,给俺都不敢想;深海内压不好算哪!

网友:
没接触过海底的设备,设想要是能以海水为介质,那是否就类似气动阀,工作介质直接排到海里。

网友(点评):
这是个好思路,的确有很多这方面的提法。

网友:
目测坛子里能玩得起这东西只有8爷。一个压力壳,一个燃料电池或生物电池,这两条就玩死98%的人了

网友(点评):
燃料电池或生物电池?哈哈,能撑多久?还是通过电缆供电靠谱

网友:
搞个水银泵,怎么样?

网友:
建议LZ参照石油行业井下设备相关标准。本人认为海底条件要比井下好!

网友(点评):
标准里有很多成熟的东西可以借鉴。

网友(点评):
对的,我以前单位做的井下设备可以到4-5KM,有用液压及电机驱动的。

网友(点评):
tpseagle 那你一定是有想法啦!

网友(点评):
井下确实更难控制,条件更加复杂!

网友(点评):
压力一样,温度不同,看看对你应当有启发。建议先找到相关标准,吃透标准对设计有很大益处。

网友(点评):
没干过就别乱说。井下是个什么样的压力条件,海底是个什么条件。井下能玩反浆,你海底玩什么。BP玩了一辈子石油,最后折在哪儿?乱说话

网友:
可借鉴石油钻采设备,石油钻采设备也通常是2000多米

网友:
8爷,大概可以玩到6000米,我记得不错的话,6000米以内可以使用钛合金,再深了就要陶瓷结构了,8爷之前发过资料。

很多的细节问题,比如通讯,管路接头的防腐,焊接等等,将这些综合起来,并且有相当的深度,就只有8爷了。

我有点好奇,你们公司玩什么的,建个这个液压站,估计耗费得上亿吧,是不是又是什么研究所,大学之类的?
目的是为了晕钱?哈哈哈

网友:
这东西挺复杂的,大致说一下,

1,一种是有压力壳的,就是泵站本身不承压,没有浮力与控制要求的,可以用钢壳体,有浮力要求的,用钛合金壳体

2,有壳体的,进出孔解决密封,没有壳体的,在泵站与阀体解决外压问题,尤其是海水渗漏进系统的问题,

3,自带动力的,可以用闭式柴油机,定期送燃料罐下去,不带动力的,水面供电,电缆要进口,国内没有,

4,系统本身没有很大难度,但也没有固定产品,都是按你需要谈方案,作一个技术设计,再做,

5,只有泵站本身的,大概要谈一周方案,有驱动的,就比较复杂了,要谈是‘共壳’,还是‘分体’,就要比较长的时间了,

国内现在玩到7500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问题,器件大部分是进口的,因为要求可靠性,壳体设计少数人可以做,焊接做到3500-4000米也可以,再深的,要委托毛熊去玩,

好好玩吧,拿下一个项目,你可以吃三年,玩成以后,你在国内就是大爷,哈,

我猜测一下,你公司里接到了一个询价,人家有类似订单了,但你公司无从下手,一般都是这样的,国内公司基本是这个特点,有生意了,但吃不下去,我遇到许多公司都如此,

网友(点评):
8爷,我们这里压座圈,用的德国佛罗里希的设备,机器人爪工件,用PROMESS压缸压,没有夹具,夹具只用机器人的手爪,现在出现座圈0.02毫米的间隙,基本上是随机的,但是,缸盖离机器人的末端最下面的两个孔概率

网友(点评):
概率大很多,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我打表是0.025丝,压杆与座圈低孔的同轴,调了3天,应该也比较好,一直没找到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我要看你系统工艺才能说,要先看了座圈孔,再看那个套,再看压装工艺,泛泛说,没有准确性,只能大概说,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既然在深海,那么肯定流体介质得用海水了,就说泵吧,就这一条,国内虽然已有,但仍不及洋鬼子的泵,寿命哪,可靠性哪,全部流体元件全也得使用适合海水的,得耐腐蚀……

网友(点评):
介质还是液压油的,这个是一样的,只是要耐高压,海水会从外面压渗进液压站的,要有套系统保障这个,

网友(点评):
没玩过海水,见笑了。但俺觉是否由于直接采用了海水对各元件要求太高了,所以还不如采用液压的,虽然存在外压问题,但相对说解决方案比较多?所以采用了液压

网友(点评):
海水泵目前不是很成熟的方案,而且对于寿命来说也不是理想方案。目前的水下ROV,潜艇,航行器基本采用压力补偿的方案

网友(点评):
xlf63 ,哈哈,大虾,一行是一行,行业有特殊性,液压这东西,要综合考虑制造,设计,寿命等等东西,现在用乳化液寿命都差,用海水的,腐蚀很厉害,

网友(点评):
是的,介质不用,对元件影响多不同,是否各个地区的海况多不同。所以一般采用比较成熟的,易于操作的方案实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尤其是八爷的!其实水下3000m的液压系统设计,我们公司目前正在生产制造,当然这个也是完全学的老外
自己接触这个的时间不是太久,方案性的东西大致还是了解。
1.水下3000m的液压系统一般不会采用造耐压舱,因为太重而且海况不同
2.目前采用的成熟方案是采用压力补偿的方式,即加入压力补偿器使得液压站内部压力和环境压力一致
这样设计液压系统就和常规一样,同时对于系统的密封要求也能够降低,更重要的是减小了执行机构的尺寸
3.对于电机的话,同样可以采用无刷直流电机改装,即填充变压器油使得电机内外压力平衡,那样电机的密封也就能解决
4.目前对于湿式电连接器,国外的TRONIC,SUBCON,HUNTING等公司都能提供水下电缆的湿式插拔
5.防腐的话可以采用海洋设备专用的镀锌防腐,材料选择316L或者2507的材料
6.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国内基本上没有能做这种液压泵或者电机的厂家,基本需要进口和特殊定制,中国差就差在这些基础工业太落后
7.这个项目是订单性项目,前期公司有一些积累,而且成本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楼主:
1.对于水下的焊接的话,一般采取封闭焊的形式,对焊接检验要求严格
2.对于控制器,一般采用FPGA进行开发,然后将其装入耐压筒中,控制器和上面的通信通过脐带缆进行,当然脐带缆国内虽有制造,但是也得进口!
3.目前主要缺乏的是实际的工程经验,比方说安装,海洋水下环境,冗余设计等,对工艺也不是特别熟悉,摸着石头过河吧

网友:
感觉应该用水液压控制比较好 漏水也没有问题,不过元器件比较难找

网友A:
假如系统压力高于环境压力,海水又如何能进入到系统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系统压力高于环境压力,海水又如何能进入到系统中呢?

看了11、12楼,原来LZ全知道呀!可不能这么玩,被你害了。

网友(2015-03-12):
可以到葫芦岛那边造核潜艇的学习一下!

网友:
亲,有没有可以合作的项目啊,qq:1611715415提供派克布赫液压件

网友(2015-08-16):
国外在海洋技术领域已经有成熟产品,没说动力电和功率要求,如果是给水下机器人做的话有产品可以参照

网友:
来看看,高深啊

网友:
有人购买,就会有人设计。每一个零件都很贵呀。

网友:
关键词:压力补偿,明白了这个,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情。
至少3000m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6000以下另说。

网友(2016-03-14):
采用压力补偿技术后,液压元件怎么办,是否需重新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尤其是八爷的!其实水下3000m的液压系统设计,我们公司目前正在生产制造,当然这个也是完全 ...

为什么不考虑动力单元在平台上?
我们公司的水下控制系统就是动力单元在平台上,控制系统在水下。
可以细谈!!加QQ15716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