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时间

楼主(2015-02-06):
给一输送平台配电机,选功率的时候,一般输送机的启动时间(加速度时间)一般选多少。
三相异步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最快启动时间能达到多少?   谢谢

网友:
0.2s

网友A:
我们设定速度曲线是根据我们工况的需要设定的
步进电机,34系列,0.1秒的启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设定速度曲线是根据我们工况的需要设定的
步进电机,34系列,0.1秒的启动时间

我想知道在工况要求极限的情况下,各种电机的快速启动能力。

网友:
问题比较专业,没有必要搞极限

网友B:
这个要看电机,负载之间的匹配的,涉及到两者的转矩,转动惯量以及中间联结结构的转动惯量,电机转速及转差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电机,负载之间的匹配的,涉及到两者的转矩,转动惯量以及中间联结结构的转动惯量,电机转速及转差 ...

哥们被你说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哥们被你说晕了

比如负载在电机的额定载荷内。

网友:
我们的一般是0.1S左右

网友:
伺服电机空载最快0.02s左右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