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和频率对异步电机发热的影响

楼主(2015-02-06):
电源电压和频率对异步电机发热的影响
假定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源电压和频率的改变对电机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想量化的了解一下,目前只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
比如电压的降低会显著影响转矩,使转矩降低很多,转速会下降,转差率增大,从而转子的电流升高和功率因数下降,电机发热。
降低频率的话,比较明显的是理想空载转速会下降,其他的理解的就比较混乱了,一般变频器为了保证转矩是在压频比一定的情况下变频的,如果保证电压稳定而频率降低的话,影响如何呢?我只能想到转子感抗降低,功率因数降低,转速应该会降低,从而转差率升高。。。
假设电机工作在额定状态,电压和频率的变化如何量化到对等效功率上,从而影响发热的?
有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能量化的解释一下吗?十分感谢!

网友A:
上面的内容只是和你问题有点联系,并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感觉和大侠是同道中人啊!所以顶个贴。
最近我粗略的看完了《电路与电子》《电机传动控制》最近在看变频器的资料。 机械部分能看懂的都还好说,电器元件不懂的也一点办法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内容只是和你问题有点联系,并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感觉和大侠是同道中人啊!所以顶个贴。
...

呵呵,大家都不爱讨论这么枯燥的问题,我也是因为书中没有更详细的解说才过来求教的,你可以参考下998大侠的解释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74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大家都不爱讨论这么枯燥的问题,我也是因为书中没有更详细的解说才过来求教的,你可以参考下998大侠 ...

以下内容,都是我的猜测,并不一定对,仅供发散下思维。

------------------------------------------------------------------------------------------------------(华丽分割线)

998大侠说的方法,和求电机启动时间有点类似。
如上图,在已知负载和电机的n-T图象(数值表) ,  将n-T图象分割,算出各段时间,最后累加得出总时间。  如果按998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上每段时间已知。
就可以取得角加速度,对应这个,就可以计算你那个分段的反电势---这个不是很理解

假设电机转子和定子均只有一相
对于定子:
由反电动势E1=4.44Kf1N1Φ   U=I1R1+(-E1)+EL1(漏磁忽略),得出定子电流I1,于是定子铜耗发热量Q1=I^2*R*t(t为总时间)
对于转子:
I2=S*E20/(R2*R2+S*S*X2*X2)^0.5  ,先根据转速计算出转差率,计算出每段时间的电流,按998大侠的累计计算叠加出启动时间的发热量Q2,    电机匀速转动后,电机电流稳定后按最后的I2累计发热量。

假设定子铁耗发热量为Q3,转子铁耗忽略(按书上说的频率很低)。
于是总发热量Q=Q1+Q2+Q3

网友A:
大侠对异步电机的加速时间有研究吗?有的话,希望大侠指导。
以下是我发的一个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97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都是我的猜测,并不一定对,仅供发散下思维。

------------------------------------------ ...

我理解着也是这样的,主要是计算铜耗,铁耗这片不了解,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hpEAc_e7UizKfomfvpm
998大侠的意思应该是可以根据角加速度求出反电势,你看反电势的公式有一相磁通,这个应该和速度变化相关的量,具体公式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对异步电机的加速时间有研究吗?有的话,希望大侠指导。
以下是我发的一个帖子:

指导实在说不上,我对电机的加速也就是那个力矩加速度公式而已,这个变化的过程理解的模模糊糊,关于变频器我说一下我现在的理解,变频调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恒转矩一种是恒功率,前者是U/f=常数,后边是U/√f=常数,所谓恒转矩只是保证最大转矩恒定,相当与一个边界条件。胡乱一说,你胡乱一听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导实在说不上,我对电机的加速也就是那个力矩加速度公式而已,这个变化的过程理解的模模糊糊,关于变频 ...

这个是大侠说的前者吗?

这是一个异步电机仿真模拟,我也看不懂,就看了下波形图。发现虽然Te并不稳定,但是输出转速好像近似匀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大侠说的前者吗?

我的,不明白,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明白,哈哈

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