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长孔工艺,采购什么规格的原材料比较合适?

楼主(2015-02-06):
此零件的加工工艺,采购什么规格的原材料比较合适呢?坐等!!!

网友:
看使用和强度要求;一般的话采用管材焊接后再加工省事

网友:
使用102*22的无缝管,后面那部分使用热装,45#焊接不好。

网友:
量小的话焊接比较省事,用棒料加工太浪费了焊接好以后在车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
从图纸上来看,没有焊接符号,如果不允许焊接。可以采用102直径的棒料,上深孔钻镗床加工内孔,之后再车外圆,最后铣端! 这个大小,钻镗孔费用得好几百呢,费用不低!

网友(点评):
同解,不过这么深的内孔,用镗床,保证同轴度是关键,图上也没标内孔表面粗糙度,若内壁有粗糙度要求那就更麻烦了

网友(点评):
钻镗床是专业加工内孔的。不同于镗床。同轴度要优于镗床。如果想提高内孔光洁度,可以增加一道内孔珩磨,这样就可以保证内孔光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