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磨的刀具

楼主(2015-02-06):
  本公司最近有一台设备,如示意图,是采用旋转加速的惯性分开两个刀片切硅胶管,现在如到问题是刀片用个十几分钟就不行了,采用了乌钢刀片也只是长个十几分钟,不知有哪位师傅可以指点一下,及有好的制作刀具的厂家指点一下,如能解决在下十分感急,在线等待或者QQ11044712

网友A:
最好刀可以自转! 刀好的只有进口小日本的!

网友:
你联络我吧。可能我能帮到你。我们是专业做机械刀片的厂家。@794182102

网友B:
能给介绍下刀口是怎么失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刀可以自转! 刀好的只有进口小日本的!

有没有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给介绍下刀口是怎么失效的吗?

切不断,刀口也没有明显的磨,就是不利

网友(点评):
我猜想是不是硅胶高速切削时附着在刀刃上了,就像剪刀剪胶带那样?

网友:
ASP?DC53? SKD11?

网友:
这种的话,一般刀片要做DLC涂层(类金刚石)寿命应该会好很多,但是刃口厚度都是偏薄的,不知道是否可以稍微增加一点压力,这样刀片本身可以加厚一点,应该会好一点
还有,这种我觉得应该用单刃的刀,会比双刃的要好些

网友:
切削力不够吧?

网友(点评):
重点在这里。

网友C:
用高倍放大镜检查一下刀口,看看失效模式。推荐试用一下陶瓷刀片。

下图是分切塑料薄膜的金属刀片失效后把刀口高倍放大的图片,改用陶瓷刀片后,耐用度提高50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倍放大镜检查一下刀口,看看失效模式。推荐试用一下陶瓷刀片。

下图是分切塑料薄膜的金属刀片失效后 ...

有没有做这种刀片的厂家,

网友(点评):
图中的刀片是找人专门定制的,存有一些,如果尺寸合适,送几片给你试用也无妨。 x宝上有类似的陶瓷美工刀片,你先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高倍放大镜检查一下刀口,看看失效模式。推荐试用一下陶瓷刀片。

下图是分切塑料薄膜的金属刀片失效后 ...

同意zsdwx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