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盖座圈压完有0.02毫米间隙??

楼主(2015-02-06):
大家好
我司发动机缸盖线,进口德国某设备
导管座圈压机
用的是机器人爪工件
没有定位夹具,夹具就是机器人的爪手
机器人爪缸盖到位置,通过PROMESS压机,压座圈
但是,现在偶尔出现座圈有0.02毫米间隙的故障
一直解决不了,
打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为0.025毫米
压杆到缸盖座圈的同轴调了3天,不是问题
座圈与低孔尺寸符合要求
随机分布,但是远离机器人的下面两个座圈概率大点
贵司遇到过此问题吗?

网友:
你这个是一个综合问题,肯定不是一个环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压配过程里面产生的,是一个‘孕育过程’,就是说,是一个环节累计起来的东西,

给你举个例子,我装一种比你这个大许多的套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有的位置就有间隙,用塞尺可以检查,明确的间隙,

大家众说纷纭,间隙,就是两个圆圈没法准确贴合了,与我们理解的不同了,

最后找到原因了,是有一部分内圈受压装配的时候,出现‘非圆’,有些有,有些就没有,

就跟活塞环一样,自由状态就不是圆的,在一定尺寸是圆的,装到发动机里面,又不是圆的了,就一个道理

这东西,要找系统原因,不是谁随便说一句话就说完全明白的,

网友(点评):
0.02毫米的塞尺,可以塞进,一直在找设备原因,找不到。很多发动机厂有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厉害,以为大侠是学汽车的呢

网友:
国外几家采用机器人抓取缸盖,伺服电缸驱动压头卧式压装导管座圈,比较牛的厂家无非JW-FROECHLICH、Elwema、Bayer三家。根据你出现的情况,很可能是常温装配,过盈量相对较大。排除压头与缸盖座圈孔同轴度问题,再对以下几点做下检查:
1.压头外径与座圈内径配合尺寸是否过大,导致座圈在压头上衔料时定位过松,压装过程座圈与底孔不同心,导致座圈底孔(缸盖铸铝)变形椭圆;
2.根据生产节拍长短,要么4个压头同时压装,要么2个压头同时压装,这时以弹簧座面支撑的定位块一排布置4个或2个,检查所有定位块安装后是否等高,否则机器人将缸盖贴靠定位块时,会发生定位不平(缸盖歪了),即使压头与座圈底孔再同心,压装过程中座圈底孔中心与压头中心也会出现偏角,导致压装后底孔变形椭圆;
3.缸盖在前序加工弹簧座面时,因工艺排布或刀具磨损,会导致所有弹簧座面尺寸公差超差,但一般发动机厂工艺都是同一台设备同一把刀加工的弹簧座面,这种概率比较低。

网友(点评):
我们是一个压头,第一点,第二点应该不可能,因为已经生产几千台了

网友(点评):
呵呵,国内基本就是前两家比较多,Bayer比较小众。

网友(点评):
再排除下缸盖、座圈关键配合尺寸是否超差。

网友(点评):
第三点,是一把刀,

网友(点评):
刀具磨损到什么程度换新刀?

网友(点评):
工件座圈尺寸是好的,首先就怀疑了

网友(点评):
一点支撑?压装过程中缸盖不偏了么?压头虽说是一个,但为了2点支撑,还得是2个弹簧座面定位块支撑缸盖。如果JWF用的是FANUC,应该是M-710ic型号,机器人本身精度没问题,我用的也是这款机器人。

网友(点评):
如果是压头的问题,很可能缸盖的导管也划伤了,你需要剖开一个缸盖看导管外径是否被划伤,或者给缸盖涂抹渗漏剂,放置一段时间看看是否渗漏。

网友(点评):
一个压头,背后有导管的导向套支撑,承受反作用力

网友(点评):
导管和座圈是分开压的,导管的导套在背后支撑着缸盖,

网友(点评):
肯定是前后顺序压啊,要不压装导管时,靠什么当支撑。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导管导向套应该至少是2套,1套容易导致压装过程中缸盖的偏移。

网友(点评):
导管导向套是一套

网友(点评):
出现问题的座圈是不是缸盖两端容易发生?

网友(点评):
远离机器人的末端,最容易出现了

网友(点评):
兄弟,问题就出在导管导向套只有1个的问题上,你想想,缸盖那么长,机器人夹持定位后,压装最远端受力后,必然造成缸盖的偏移,机器人关节不受力,仅仅是定位的作用,这样压装最远端的座圈时,必然超差。

网友A:
LZ能上个图么?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这类问题,必须看现场,没看现场前,都是猜测,有些问题不看现场,是因为图片说明都非常清楚,明明白白,一眼就看明白了,像这类问题,没有能一眼看明白的地方,

1,首先说,变形是个现象,什么时候变形的,必须找这个过程,没看到过程前,没法准确判断,

2,先要把材料,尺寸,形位公差这些变形与装配变形区别看,否则都搅合到一起没法说,

3,就单说装配变形,这个变形有‘歪斜过程变形’,就是压装过程是歪斜进去的,就表现为单侧有间隙,但都有规律,是某一个带位置变形,再就是‘振颤变形’,就是装配过程压杆是颤抖着压装,最终偏在某个位置上,这种一般表现为随机,

4,分析这种装配过程,必须包含测量,分析,统计,等等东西,才能说明白一个事情,

网友(点评):
主要有两点,1.座圈压杆是浮动的,所以不能以压杆测量同轴,应该以固定的导管导套测量同轴,2.导管导套是死的,顶着缸盖承受压装座圈的反力,但是导套和缸盖不是接触的,这样缸盖是浮动的,这个间隙要求0.2毫米,

网友(点评):
现在是0.5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能上个图么?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大概总结了一下,逐个排除问题吧。

网友(点评):
你是智云的?

网友:
一直不明白,座圈0.02mm间隙是指座圈底部和底孔端面的间隙还是座圈外圆和座圈孔的间隙?

网友(点评):
压完之后,座圈外圈和座圈孔有0.02毫米的间隙,只是在单边

网友(点评):
座圈与缸盖座圈孔不同心或不水平,导致压装后将铸铝座圈孔挤成椭圆形,与座圈配合后单边出现间隙。

网友(点评):
座圈是压靠到位,再保压一段时间,理论上不会出现座圈底面与缸盖座圈底孔面的间隙,不烦心可以采用自动冲击消除底面间隙。

网友:
座圈底部和底孔端面的间隙

网友:
是不是座圈倾斜状态压入,对座圈孔刮挤,造成孔损伤成椭圆?如果座圈孔损伤的话拆开座圈应该能看到底部有刮屑
你们也是常温装配吗?很多厂家不都是用液氮冷冻后装配的吗?
对不起,我们做的是拖拉机用的发动机,不太了解汽车发动机的装配工艺

网友(点评):
10%厂家会用液氮,尤其是重卡缸盖,底孔涂油润滑常温压装是主流工艺。

网友(点评):
一样的,缸盖都差不多

网友:
大概汇总了几点问题,逐个排除看最终结果。

网友(点评):
我们的间隙跑到0.5毫米了,压座圈时,它对面的导管导套作为支撑,所以不存在偏力

网友(点评):
一个缸盖只有1套弹簧座面支撑套,怎么会定位准确?压装过程中缸盖必然发生偏移,导致座圈底孔与压头成一定偏角,座圈斜着压进去,必然出现单边0.2mm的间隙(底孔被挤成椭圆)。

网友(点评):
之前你也说了,在机器人夹持缸盖的最远端易发生此种现象,这基本证实了压装过程中,因只有1个弹簧座面定位只能理论想象座圈与导管压头在同一轴线上,而实际缸盖贴靠导管导向套时,缸盖已发生偏移。

网友(点评):
你想象一下,一个长方形用手夹住一端,将另一边最远端贴靠某一平面,能保证贴靠严丝合缝么?之前我在上海VW、成都VW、娄唐VW、长春VW、大连VW等看到的这种压装结构,就没有一家使用1个弹簧座面作为支撑,至少2个。

网友B(2015-06-24):
导致远端座圈压装后容易出现间隙的可能原因来源于缸盖与反支撑间的0.2mm的浮动间隙。浮动座圈压头压装找正过程中速度过快,导致缸盖来不及调整角度座圈已经压进去了,0.2mm的间隙后面的反支撑圆只有单边圆环起到支撑作用,特别是在远端的,此时缸盖相当于一悬臂梁,末端受力特别容易跑偏。解决方法:1、座圈压杆压装速度调慢(快进加快,慢进调慢)。2、增大缸盖夹具在座圈孔排布方向的机械浮动量。

网友(点评):
你怀疑JWF的技术吗?

网友(点评):
你怀疑JWF的技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致远端座圈压装后容易出现间隙的可能原因来源于缸盖与反支撑间的0.2mm的浮动间隙。浮动座圈压头压装找正过 ...

不是讨论哪家公司会不会出错问题,现在机子在你地盘出了事,作为高级维修工程师,你就得立马解决。你一天解决问题可能只能领着10w年薪,半天解决问题能领20w,半小时内能把问题弄好,很好,你牛b,给你50w也不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致远端座圈压装后容易出现间隙的可能原因来源于缸盖与反支撑间的0.2mm的浮动间隙。浮动座圈压头压装找正过 ...

没有怀疑他们技术,只是这个问题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很复杂就像8爷所说,要综合分析。问问他们工程师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