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标机打标掉漆

楼主(2015-02-06):
这是给日本厂家做的工作夹具,用于固定图中零件,工件上面是针式打标机,打标后掉漆,请问大侠们如何解决。

网友:
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掉漆
发个掉漆的图片
再说,掉漆和你的夹具又没有关系

网友A:
看着像是烤漆啊,先打标,打得深点再烤漆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大侠你好,这东西开始的时候没有打标要求,后来喷漆完成后,才想起来需要打标。这种零件已经喷漆,并且数目很多。希望大侠多多赐教。

网友(点评):
这种机械式打标肯定要损伤表面,只能用不对零件表面产生机械损伤的方式标记,不知道打标具体有什么要求,可以用像那种喷码打标方法,类似于饮料、牛奶包打日期的那种形式,肯定不会掉漆了吧。

网友(点评):
有那种喷漆打标的机器吗?

网友(点评):
喷墨打标机,上网一搜很多的。

网友(点评):
http://gzlb999.cn.china.cn/supply/3630309642.html你看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烤漆啊,先打标,打得深点再烤漆不知是否可行。

激光打标

网友B:
这种气动的肯定会掉漆,激光的也不行,刻蚀深度有限,带漆打浅了看不清,深了打刻效率低时间长,效果也不明显。
原来我试过,不过我们的漆是灰色,更看不清。而且由于漆层被烧灼,现场烟雾缭绕。激光打标一台最少近十万。
喷码不会掉,不过不持久。

网友(点评):
大侠高人,难道只有打标之后在补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气动的肯定会掉漆,激光的也不行,刻蚀深度有限,带漆打浅了看不清,深了打刻效率低时间长,效果也不明 ...

高人不敢当,只是以前接触过类似东西,就说两句。
先打码后喷漆,只能说试试看了。因为气动打标机打刻深度也就0.3~0.5再深,翻边严重字迹模糊。
所以喷漆时需要注意不要把字迹掩盖住,估计不好把握这个度。有三个方向可以尝试一下
1、如果不要求持久保持,喷码机可以试试。
2、打标机还有一种不抬笔刻划出字迹的,那种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些,
     肯定也是先打刻后喷漆,因为笔迹连续即使被漆层覆盖,可能效果会好些。
3、如果不考虑成本上激光打标,字体改成双线字体并且填充,相当于粗体字,会明显些。
    不过有三个弊端,一个是标刻时间更长,再一个操作环境恶劣,还有手摸后黑色灰烬残余会污染工件表面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回复,有条件试试大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