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之后,齿轮的毛刺如何去净?

楼主(2015-02-06):
群里有没有专业做齿轮的,麻烦给解答一下。
如图片中的齿轮,滚齿之后留有毛刺,在剃齿之前我们先去了下毛刺,有用设备去的,也用打磨机去的,可是结果不是很理想,还是有毛刺,本人也被毛刺划破手指多次。请教一下,是我们图片中的设备有问题,还是工艺流程的问题?有没有专业做这个的朋友,给我们支点招。
齿轮式40Cr锻打毛坯,滚齿刀是找外面专业的人磨得。
多谢多谢!

网友:
可以喷砂去除小的毛刺!试试吧

网友:
找齿轮倒角机!

网友A:
这个需要在滚齿机上增加去毛刺刀具,滚完直接就把毛刺全去了,自己可以改装一个,我们公司都是这样的,效果很好。
在与滚刀相对的,齿轮下端面自己做一个圆盘的刀具,滚齿的时候,随着齿轮的旋转,毛刺就被切除了

网友(点评):
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在滚齿机上增加去毛刺刀具,滚完直接就把毛刺全去了,自己可以改装一个,我们公司都是这样的,效果 ...

圆盘刀具和滚齿刀不能干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盘刀具和滚齿刀不能干涉啊?

圆盘刀在滚到对面,干涉不了

网友:
用一个大的震动盘里面多放着粗沙将齿轮放进去一起震动,别忘记要加水!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好的,所有回复都看过了,好。

网友:
我们厂里面是用的齿轮倒角机  然后在磨棱  这样子去的毛刺

网友(2015-10-24):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在滚齿机上增加去毛刺刀具,滚完直接就把毛刺全去了,自己可以改装一个,我们公司都是这样的,效果 ...

可否给张图片参考一下。670475569   QQ邮箱  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