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抽壳后,拉伸切除问题,请教

楼主(2015-02-06):
solidworks抽壳后,在壳体里拉伸切除一部分,要成型到壳体内侧
做不出来,成型到实体,或成型到下一面,都是穿透到壳体外面来了,做不到只成型到壳体内壁,这是为什么呢?

贴图,这么个壳体,右侧的内壁要切除部分(由于简化问题,底部其实还有不规则的地方)

网友:
同问,,,,,,,,,,,,@寂静天花板

网友:
这个对你的画图有影响么!!

网友(点评):
有影响,我的腔体是不规则的,用拉伸切除到指定面不行,因为成长到的面有几个,我还是画个简图,好理解一点

网友:
哦哦。。画个图比较好

网友:
表示没看明白 想要什么样的操作

网友:
是我理解能力有限,还是楼主表达不清。我完全没搞懂楼主要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