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长度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5-02-06):
具体如图所示,遇到了皮带长度计算的难题,求助

网友A:
皮带轮节圆是多大的?

网友(点评):
两端是直径108的滚筒,皮带宽130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节圆是多大的?

不张紧的情况下 皮带净尺寸为23779.292

网友(点评):
哥哥,不张紧的情况下不是L={(d1+d2)*π+2x中心距}x1.005=23923.261吗?

网友(点评):
算出来净尺寸加接头,还有涨紧伸长量的问题,手册都有的,材料不同,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张紧的情况下 皮带净尺寸为23779.292

请问是怎么计算的  领导让我给采购皮带尺寸,我不会

网友:
楼主啊,翻下手册很难吗?如此设计工作能力,能不让领导着急吗?

网友(点评):
额 有吗,我没找到0.0

楼主:
我最大的疑问是2(张紧轮)需要预下压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怎么计算的  领导让我给采购皮带尺寸,我不会

LZ 会用CAD吗

网友B:
如此简单的问题,不要求人

网友:
还是看看按机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简单的问题,不要求人

如果皮带规格为23900x1300x4  那么皮带在水平布置,自然状态下,会伸长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皮带规格为23900x1300x4  那么皮带在水平布置,自然状态下,会伸长多少

是PV带吗

网友(点评):
是的,PV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V带吗

在200-300之间

网友:
没设计过带传动,下面都是自己想的。
1.理论值,就是简单的加法,23779.292mm是不张紧理论内圈长度,如果算节线长度在加上3.14*厚度,即L=23779.292+3.14*4=23791.852mm,取整L=23800+200(余量)mm,采购时要附图,不要在清单中说多长,直接说长度见图纸。这是最保险的办法。(这里说的是环形带)
2.第二个问,看了半天手册,没有参考的算例。这个还要请教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