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TIA快捷键设置加速器不可用

楼主(2015-02-06):
如图,在设置“编辑公式”快捷键时,加速器不可用,怎么办?

网友A:
打开到零件设计界面 然后在点击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到零件设计界面 然后在点击自定义

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版本?

楼主:
CATIA V5R20,汉化的

网友:
不行就重新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