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速器问题

楼主(2015-02-06):
差速器的行星齿轮和半轴齿轮的角度是90度吗?为何我看图纸上两个分锥角和不是90度?

补充内容 (2015-2-6 19:48):
图在6楼

网友A:
把你的图纸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图纸贴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

楼主:
图片如图。。。请大家回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那

图纸已经贴出。。。大侠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纸已经贴出。。。大侠看看

应该是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90度

确实应该是90度,但是我看了两个齿轮的参数,两个分锥角之和不是9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应该是90度,但是我看了两个齿轮的参数,两个分锥角之和不是90度

从贴图只能看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