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下经济数控车

楼主(2015-02-06):
选中两种数控车, 一个是沈阳机床厂CAK3665 和宝鸡的TK36两种床子。  主要加工直径30长300-600的304材料轴。精度在0.05左右。不知道那个厂家的好。请专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600长加工时不振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长加工时不振刀就好

有什么好的品牌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品牌推荐下

只是提醒一下加工这种细长轴最好能在机床上试车一下为好。5道的精度没问题,主要是看振不振刀。

网友B:
个人觉得宝鸡的床子设计合理些,我们公司上次来了一批沈阳的床子和宝鸡的车床,沈阳的床子有一些弱智的设计。

网友C:
我觉得宝鸡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宝鸡的床子设计合理些,我们公司上次来了一批沈阳的床子和宝鸡的车床,沈阳的床子有一些弱智的设计 ...

谢谢参考,已经定了,宝鸡的TK3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宝鸡的不错,,,、‘/

已经定了,宝鸡的TK36S。要年后15以后发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定了,宝鸡的TK36S。要年后15以后发货了

多少钱一台的啊,,,怎么不买大一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一台的啊,,,怎么不买大一点的啊

私服主轴,广数980系统 Z向750行程 7.5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服主轴,广数980系统 Z向750行程 7.5万

不错,,新机床很好用的。细心对待它

网友:
价格可以接受

网友:
宝机的好,

网友:
这个量大的话,还是感觉用那个斜车带液压顶尖的好用点。30的料不大如果有跟刀架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不买沈机的是正确的,我现在有个4085也是伺服主轴的。自装中实的液压卡盘用了三年,实际用了半年5年处理都没有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