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钻孔

楼主(2015-02-06):
一个台钻,数量很多且长度1m到2m之间【长度不一】的材料,怎么样快速在材料中间打眼?有人说用气动装置夹紧,材料放上去两边一夹,正好夹中间,然后钻孔,主要是定位的问题,谁能做这样的装置啊?====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A:
自定心四爪

网友:
你没有定中结构,气缸怎么就正好夹中间了?

网友:
咳,MechLib里有一大堆机床夹具的动画。。。。

网友B:
是什么形状的材料,分中是长度中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形状的材料,分中是长度中还是?

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心四爪

我的材料是长度1米到2米之间【寛7厘米厚2.5厘米的方管,称规则四方状】,长度中间打眼,这个自定心四爪能搞定吗?

网友:
这个太简单。弄个长的槽钢,上面上一根长导轨,找两根一正一反两根丝杆,可以是矩形螺杆,上两个螺帽,螺帽上上个滑块,放在导轨上,丝杆对焊或者用个联轴器连成一根整体,转动丝杆,滑块要么均匀分开,要么均匀合拢,反正两边的行程肯定一样,因为你是要打孔嘛,调整好之后固定,在矩形管一边设置一个靠模,这样可以定位横向钻孔位置。搞定。

网友(点评):
找谁做啊.有专业人士吗,我看不懂太深奥,我直接找谁做,谁可以做个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材料是长度1米到2米之间【寛7厘米厚2.5厘米的方管,称规则四方状】,长度中间打眼,这个自定心四爪能 ...

看你这个地方距离我远不远,不然我帮你加工好了,嘿嘿。我在安徽省合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