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对气缸的这样的控制,用什么阀

楼主(2015-02-06):
要求是按下开关活塞杆伸出,活塞杆上连接压块,然后夹紧工件;松开开关,活塞杆收回,放松工件。活塞杆直接连接压块等夹紧装置可行性怎么样?需要压紧的是红线圈出的表面,用什么压紧元件可以实现?

网友A:
看不见图纸

网友B:
看描述两位三通(双作用气缸)或者两通(单作用气缸)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两位三通(双作用气缸)或者两通(单作用气缸)就可以

我大概知道气动元件用气缸,如果要在工作台上放5个这样的夹具的话(大规模加工),需要在每台铣床旁边都放一台空压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纸

不好意思,现在有了

网友C:
快过年了,楼主本想贴出“福”字的,不小心选错照片了,是吧?

网友:
哈哈,楼上的人真会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过年了,楼主本想贴出“福”字的,不小心选错照片了,是吧?

对哦,那您能顺便帮个忙吗,回答一下

网友(点评):
夹住了干嘛?用什么气缸或阀门或压块组件,得先考虑夹住后干嘛的吧?脖子疼了,得去买虎骨膏了。

楼主:
因为要倒过来才能加工,所以是看的是倒过来的。原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哦,那您能顺便帮个忙吗,回答一下

设计铣床夹具啊,夹紧装置,以内孔定位,把内孔套在铸好的圆柱体上。大概是这样,工件没画

那块长方体上想放气缸,然后活塞杆直接连接压块什么的,夹紧。

网友(点评):
气压稳定吗?保险的办法,还是杠杆什么的机械机构上再连接气缸。

网友(点评):
才注意到“铸好的圆柱体”,你这是课程设计吧。实际工装没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铣床夹具啊,夹紧装置,以内孔定位,把内孔套在铸好的圆柱体上。大概是这样,工件没画

那块长方体 ...

只有一个心轴的话,自由度没限制死啊,最好再加一个限制角度旋转的(根据主轴旋向确定),
单靠摩擦力不太保险,非要这么干的话,缸径就要选大一点。
按你描述你这一序是铣底面吧,这样的话切削力不大,五个这样的夹具用车间现有气源就可以。
我们四个63缸径的转角缸也是用的现场气源就没问题,我们现场气压一般在5~7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