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锥形筒的压模,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15-02-06):
    领导交给了一个任务,做一个锥形筒的压模,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有点无从下手,这两天看了点关于这方面的书,尤其是回弹量的计算,但是现在还是有点不太明白。锥形筒壁厚为t=5mm,材质T520JJ,两端开口为半圆形,小圆口内径为275mm,大圆口内径为395mm,锥形筒高750mm,根据回弹量的计算公式,以大小两个端口的内径为基准,我计算出的大小端口的凸模半径分别为270mm和204mm,然后以这个为基准,放样出凸模的外形,凹模我想同样按照这个思路做,想请教各位我这种思路有问题吗?因为第一次接触,没有经验,对这种方法不是很确定。

网友A:
圈板机啊。

网友(点评):
卷板机效率太低。用冲床效率高。多试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板机啊。

卷板机试验了很多次,因大小锥口直径相差较多,卷后尺寸与理论相差较多,准备做一套压模,用压力机压制。

网友:
卷板机多试验,要有理论数据指导试验,锥辊

网友:
用模具成型没有难度,但模具尺寸确定要在理论基础上要做两到三次试验

网友:
模具要留修磨余量,回弹很难控制,只有不停修正!

网友(2015-08-18):
回弹量不好控制,只能靠资料和经验了

网友(2023-07-13):
回弹量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