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创建routing标准库中的管道系列设计表pipe identifier参数如何填写?

楼主(2015-02-06):
solidworks,自己创建管道标准件库,请教大家:①创建管道时pipe identifier一列填写DN15,t还是Φ18x2?

②第一行的这些参数是否可以修改成中文?

网友A:
PRO/E的规范驱动布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的规范驱动布管?

SOLIDWORKS

网友B:
用标准做法 DNxx,schx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标准做法 DNxx,schxxx

Schxx是美制的厚度等级,国标不用,直接标管子的厚度xxmm。
而且国标的管子是外径x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