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叉车皮带更换

楼主(2015-02-06):
  公司的叉车发动机皮带磨损严重,更换过程中需要拆卸,泵与发动机连接轴,如图所示,本人菜鸟,第一次看见这种传动连接,如图2所示,与泵连接一端为四颗珠子,与发动机连接处为侧面四颗钢珠,还有端面一颗,请问这种设计的优点,适用场合,求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相当于汽车的十字轴承,不知道这种结构是简化版的,还是有什么优点了

网友B:
传说中的球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汽车的十字轴承,不知道这种结构是简化版的,还是有什么优点了

嗯,谢谢,知道是什么就好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球笼。

所言极是,谢谢指导,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