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新拾:弹簧必须用金属打造吗-奥迪开发出GFRP弹簧,重量减轻40%

楼主(2015-02-06):
   【日经BP社报道】奥迪宣布,该公司与意大利的供应商合作开发出了使用玻璃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GFRP)的弹簧。以前的钢制弹簧重2.7kg,而GFRP弹簧只有1.6kg,重量减轻了40%,由此可使底盘的簧下重量减轻4.4kg。

       弹簧芯是将玻璃长纤维扎成一束并使其含浸环氧树脂制成的。具体制造流程为:首先,对于直径数mm的弹簧芯,以相对于纵轴正负45度的角度,用机器交错卷绕纤维。然后,让拉紧并压缩后的层相互支撑,来吸收施加到部件的应力。最后使其在100℃以上的高温下固化。据奥迪介绍,GFRP弹簧与钢制弹簧相比,制造时的能耗较少。而且,还具有不会因接触岩石而出现缺损或受到腐蚀、耐受汽车轮毂清洁剂中的化学物质等优点。(记者:栉谷 沙江子,NikkeiTechnology)

原链接:http://china.nikkeibp.com.cn/news/auto/71352-201407111721.html

■日文原文
Audi社がガラス繊維強化樹脂を使ったばねを開発、40%軽量化 http://techon.nikkeibp.co.jp/article/NEWS/20140710/364454/

不知道这个玻璃纤维制品能不能耐受紫外线,还有就是寿命了,玻纤产品的失效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看到一半就想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了。
不知道飞机上弹簧用量有多少,重量减轻了40%啊!

网友(点评):
飞机还是没胆用吧,温差气压极限工况都比较极端吧

网友(点评):
关键还是看失效模式,比如实验显示可以耐1000个起落,制定个标准,500个起落就全部更换。

网友A:
图中只显示了相同尺寸的两种弹簧重量对比,其两种弹簧特性肯定是不一样的,达到相同的使用性能,尺寸肯定不会完全一样!

网友(点评):
你数数,总圈数跟有效圈都不一样

网友:
现在在什么设备上使用了?效果怎么样了?

网友(点评):
汽车悬架,火车悬架,剩下的应用场合貌似都是低刚度

网友(点评):
火车 差重量么?火车那么重,用塑料的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只显示了相同尺寸的两种弹簧重量对比,其两种弹簧特性肯定是不一样的,达到相同的使用性能,尺寸肯定不 ...

哪里能看出“只显示了相同尺寸的两种弹簧重量对比”?
从文章看,应该是满足相同要求的弹簧,重量减轻了40%。

网友:
把所有你知道的材料对比下,会发现钢材竟然是那么的优秀,简直可以说是无与伦比。

网友(点评):
额,可是用在汽车悬架上,这基本也算是弹簧使用的一个高端场合了

网友B:
我只知道玻璃纤维与树脂结合后长时间使用会发生碎裂。就跟防爆玻璃破裂似得。

网友(点评):
嗯,我也是在想这个簧失效模式是蠕变还是直接断掉,怎么提前预防。

网友:
质量轻了,性能还有原来的好吗?

网友(点评):
寿命期内肯定好啊,轻了一块,加速性跟控制肯定都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玻璃纤维与树脂结合后长时间使用会发生碎裂。就跟防爆玻璃破裂似得。

应该不会直接断掉,在同等强度下玻璃钢的韧性比较好,目前最好的纤维应该是碳纤维,比玻璃纤维强度要高很多,重量还轻

网友:
耐高温耐低温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