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分离器频繁卡滞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2-06):
如图所示,磁性分离器经常卡滞,磁辊转,上边胶辊不转。

网友:
这个胶辊是惰辊吧?它的轴是什么样的?很好奇。。。

网友:
几个原因,
1、弹簧预压力不足;
2、胶轮内部轴承出问题;
3、胶轮偏斜不平行于下轮;
。。。

网友:
固定胶辊的两个螺柱歪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