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如何抉择 感觉公差设计是一大瓶颈 这组公差怎么来的

楼主(2015-02-07):
左侧是查阅山东一家拖拉机厂的尺寸     右侧是按照设计手册得来的怎么会不一样呢     我的花键轴与齿轮内花键装配在一起后轴上用锁母紧固其花键配合是否能按照紧滑动设计呢

网友A:
别搞错了花键内定心与外定心。

网友B:
请问你查的是什么手册?

你确认看到的是右边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搞错了花键内定心与外定心。

如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查的是什么手册?

你确认看到的是右边这样的?

是的 我是按紧滑动查的  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就这个

网友B:
楼主似乎搞反了内花键和外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似乎搞反了内花键和外花键

是搞错了     应该是这样的  他这事怎么得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搞错了     应该是这样的  他这事怎么得来的

这是采用大径定心,公差经过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采用大径定心,公差经过修正的

感觉 左边的 公差比较合理 吧   小径的公差不好保证

网友C:
fmdd大侠好眼力  ,厉害。

补充一下:右边估计是小径定心(新标准),左边是大径定心(老标准)。
右边花键:   大径配合公差:0.214     左边花键:    大径配合公差:0.071
                   小径配合公差:0.042                         小径配合公差:0.49
可以看出  右边花键 大径松、小径紧 ,是小径定心。   左边花键大径紧、小径松 ,是大径定心 。
小径定心比较难加工, 外花键花键滚后还得上花键磨,
内花键磨内孔
大径定心比较容易加工,外花键磨外圆, 内花键靠推刀+

我也是看到帖子,临时学习了下,说的有问题还望大侠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dd大侠好眼力  ,厉害。

补充一下:右边估计是小径定心(新标准),左边是大径定心(老标准)。

感谢您的回复  请问您是在哪里看到的该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请问您是在哪里看到的该知识

论坛上+机械设计手册+《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第十章

网友(2015-11-09):
引用 网友B:

大侠  如果我想跟你要这本书的电子版 不知道大侠可否给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 左边的 公差比较合理 吧   小径的公差不好保证

由于加工等原因,采用外径定心一直是主流,加工方便,设备便宜,目前市场上百分之九十的都是这样弄的,但是随着精度等原因,外径定心做不到,国外市场都改为内径定心了,相关的手册,教科书也改过来了,去年出了很多花健都图纸,都是扔出去,被退回来,说做不了,一问蔡知道外面跟手册上不一样